网红拍控小夜灯里面的电路原理,用什么芯片?

楼主(2019-12-18):
#拍控灯#目前想自制一个拍控灯,请问应该用什么芯片,就是那种拍一下就亮了,再拍一下更亮,再拍一下就关闭了,什么原理?什么芯片可以应用,有没有大神知道的?

网友A:
你好!
声控电路+延时+灯

网友B:
用单片机实现的话就是一个简单的对外部信号计数,循环计数0 1 2 3,不同的计数值控制不同的状态.

网友C:
就是声控灯吧,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用不上单片机。百度一下楼道声控灯就有答案。通常都是数字IC+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