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发送问题

楼主(2019-12-18):
各位大哥,本人剛 接觸單片機 ,小白一枚,在 做 一個小實驗,無奈天資過人看了很多資料還是沒搞懂特來請教,單片機型號是STC 89C52,請問怎樣可以實現5秒鐘檢測一次P3.2  P3.3  P3.4  P3.5 這四個按鍵的狀態並通過串口發送出去,感謝各位大哥了

网友A:
用一个定时计数器定时累加产生1个5s的标志如flag,主程序中判断该标志是否为1,当标志为1时读取P3.2  P3.3  P3.4  P3.5 這四個按鍵的狀態,然后进行发送
   if (flag)
{  state=P3&0x60;
   TI=0;
   SBUF=state;
   while (~TI);
   TI=0;
  }
当然,串口通信需要设置好通信波特率

网友B: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高4位0000,低4位xxxx就代表P3.5~P3.2的电平状态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num=0,num1;
bit flag=0;

void main()
{
        SCON=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 0x21;        //T0方式1T方式2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50ms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50ms
        TH1 = 0xfd;        //定时器1重装
        TL1 = 0xfd;        //定时器1(波特率9600)
        TR0 = 1;        //开定时器0
        TR1 = 1;        //开定时器1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while(1)
        {
                if(flag==1)
                {
                        flag=0;                                //5秒标志清0
                        num1=(P3&0x3c)>>2;        //读取P3.2~P3.5,num1的低4位是P3.2~P3.5的状态
                        SBUF=num1;                        //串口发送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
        }
}
//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4C;        //重装初值
        TL0 = 0x00;        //重装初值
        num++;
    if(num>=100)//5秒
        {
                num=0;
                flag=1;//5秒标志置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定时计数器定时累加产生1个5s的标志如flag,主程序中判断该标志是否为1,当标志为1时读取P3.2  P3.3  P ...

感谢你的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高4位0000,低4位xxxx就代表P3.5~P3.2的电平状态

太感谢你了,通信上了,再次增加我的学习兴趣,51hei有你更精彩,自己慢慢了解一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