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的辅助线显示不全怎么解决?求助

楼主(2019-12-18):
布线的辅助线显示不全怎么办?下载口&电源、LCD1602都这样,该如何解决?

PCB辅助线图

PCB辅助线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元件重名,或者电路图上元件引脚未连线,从提供的图看,P0口上网络标记未标注正确

网友B:
单击Report---Board Information(快捷键RB)  2.        出现对话框,点击“Report”    3.勾选“Routing Information”,布线信息,然后点击“Report”    4.发现PCB的连线还没有完成    5,显示未连接的线:返回PCB,按快捷键L,出现对话框如下操作,关闭所有层的显示,然后点击OK    6.PCB显示了未连接的飞线    7.连接之后进行检查就会发现,所有的线已经连接完毕

网友C:
没有网络自然没有辅助线,检查下原理图网络

网友D:
原理图的LCD1602和排阻等代用元件图形的所有引脚没有引脚编号,框内数字属于引脚名称。电阻电容等元件的引脚也有编号,是隐藏的。PCB生成网络线是按引脚编号连接的,与引脚名称无关。

网友E:
1、网络标识没有放置在走线上。2、封装引脚编号格式错误。3、网络标识字符大小不一样。差不多就是这几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