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如何产生不同大小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9-12-18):
我想根据采集的温度值上升或下降,通过单片机程序,还有开发板,最终产生,5V  8V,12V,16V,20V的 直流电压,然后把这个电压施加在半导体制冷片上,开发板能实现吗,NE555  这个能用到吗?

网友A:
单片机产生一个不同占空比的脉冲去控制一个三极管的导通截止,三极管接20V的电压,这样就可实现了,产生PWM脉部可以不用NE555

网友B:
单片机开发板上的电源电压通常不超过5V,楼主想输出可控5~20V并达到能驱动半导体制冷片功率需要增加额外电源和接口电路。NE555似乎用不上。

网友C:
你问的问题有点笼统, 我也只能笼统回答.原则上讲你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但后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