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电路板

楼主(2019-12-18):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弄好了coppercam  可以雕刻了来侃侃

来看看

来看看

来侃侃

来侃侃

网友A:
自制电路板单面板还可以,就是双面板过孔问题最闹心,比如继电器的引脚需要过孔,插上元件需要两边焊接就无招,不信你试试。

网友B:
我在一个实验室看到一套完整的“同志科技”PCB2400电路板雕刻机,可惜不能联机了,电脑的软件发现不了雕刻机,不知哪位能指点一二

网友C(2020-01-30):
引用 网友A:
自制电路板单面板还可以,就是双面板过孔问题最闹心,比如继电器的引脚需要过孔,插上元件需要两边焊接就无 ...

双面雕刻这种就简单了。

网友D:
双面雕刻对角加定位孔

网友E:
双面板 有原件的可以上过孔铆钉, 无原件的直接上下焊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自制电路板单面板还可以,就是双面板过孔问题最闹心,比如继电器的引脚需要过孔,插上元件需要两边焊接就无 ...

这种情况是否可以多做一个过孔,不用元件引脚做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