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速单片机TM52系列实现掉电记忆源程序

楼主(2019-12-18):
用SRAM做掉电记忆可能存在的一些情况:
用户在做掉电记忆时,如果程序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出现“模式变乱”、“时间变乱”、“显示黑屏(死机假象)”、“按键无效”等情况。
如果出现“模式变乱”、“时间变乱”用户还可以手动取消,但如果出现“显示黑屏(死机假象)”等情况会比较麻烦,必须要等VDD电容的存电差不多完全放干才能重新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内有详细的代码和说明,详见附件。

//--------------------------------------------------
#include "REGtenxTM52F5274B.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idata        hour,min,work_menu;
unsigned int        idata        checksum;

  unsigned char idata RamFlag0 _at_ 0xe0;  // 强制定义的寄存器不要用到最后0xfx   保留最后尽量多些 SRAM keil 用来做堆栈 ,至少是十几个
  unsigned char idata RamFlag1 _at_ 0xe1;
  unsigned char idata RamFlag2 _at_ 0xe2;
  unsigned char idata RamFlag3 _at_ 0xe3;
  unsigned char idata RamFlag4 _at_ 0xe4;
  unsigned char idata RamFlag5 _at_ 0xe5;

void SysInit(void)
{

}

void scan_time()
{

}
void scan_key()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i;

                for(i=0;i<150;i++) CLRWDT=1;          // 在慢钟下延时约70MS   建议上电慢钟延时一下  起到电压稳定作用。

                CLKPSC_H=1;
                CLKPSC_L=0;
                                        //CLKCON = 0x02; 上电分频后要延时8~10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FCKTYPE=0;              //0=FRC, 1=FXT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ELFCK=1;               //1=选择快时钟为系统时钟源,0=慢时钟为系统时钟源
                                       //切快钟后也要延时 8~10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KTYPE=0;              //Slow Clock Type. 1=SXT, 0=SRC
                _nop_();
                _nop_();
                _nop_();

        if( hour>23||min>59 )
                goto ram_clr;   //务必对一些寄存器卡范围,超范围就清SRAM,否则可能出现查表溢出跑飞

        if( hour+min+work_menu!=checksum )
                goto ram_clr;        //切记 必须要对需要记忆的寄存器做校验和处理,如时间 菜单等等。不可以抱侥幸心理(因为判断的SRAM记得住,并不代表要记忆的变量也一定记得住,最方便就是计算检验和)
                                //或者单独用一个变量 一对一备份

        //另外客户也可以对重要的变量进行单独备份,例如hour、min

        if( RamFlag1!=0x11 || RamFlag2!=0x55 || RamFlag3!=0xaa || RamFlag4!=0xf5 || RamFlag5!=0xdd )
                goto ram_clr;   //判断几个变量,判断的个数越多约好
        else
                goto  no_clr_ram; //记得住  可以不清

ram_clr:
        #pragma asm   //;程序这里只是清 IDATA 256个SRAM,用户应该默认上电把XDATA都清掉比较好 在.A51里面设定 XDATALEN 的清楚长度即可
        MOV R0,#255
            CLR A
IDATALOOP2: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2
        #pragma endasm

no_clr_ram:
        RamFlag1=0x11;
        RamFlag2=0x55;
        RamFlag3=0xaa;
  RamFlag4=0xf5;
        RamFlag5=0xdd;

        SysInit();

        while(1)
        {
                //---while(!f_4ms);  主循环 几个MS扫一圈

                scan_time();
                scan_key();
                checksum=hour+min+work_menu;  //用户比较方便就是在每一圈后面 重新计算一下checksum

        }
}

TM52掉电记忆AP

网友A(2020-02-24):
这个不是一般用汇编来搞么

网友B(2020-12-12):
请问十速TM52系列的单片机只能通过烧录器下载程序吗?烧录器哪里有便宜的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