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clude<reg51.h>

楼主: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LCDPORT P0
- uchar code tab[]="Press key";
- uchar code tab1[]="Select song";
- uchar code tab2[]="First Song" ;
- uchar code tab3[]="butterfly";
- uchar code tab4[]="Second Song" ;
- uchar code tab5[]="Jingle bell ";
- uchar code tab6[]="Third Song" ;
- uchar code tab7[]="Yesterday";
- uchar code tab8[]="Forth Song" ;
- uchar code tab9[]="Youth League";
- sbit LCDE=P2^2;
- sbit LCDRW=P2^1;
- sbit LCDRS=P2^0;
- #define SYSTEM_OSC 12000000 //定义晶振频率12000000HZ
- #define SOUND_SPACE 4/5 //定义普通音符演奏的长度分率,//每4分音符间隔
- sbit BeepIO = P3^7; //定义输出管脚
- sbit K1=P1^7;
- unsigned int code FreTab[12] = { 262,277,294,311,330,349,369,392,415,440,466,494 }; //原始频率表
- unsigned char code SignTab[7] = { 0,2,4,5,7,9,11 }; //1~7在频率表中的位置
- unsigned char code LengthTab[7]= { 1,2,4,8,16,32,64 };
-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0,Sound_Temp_TL0; //音符定时器初值暂存
- unsigned char Sound_Temp_TH1,Sound_Temp_TL1;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Girl[]=
- { 0x1B,0x02, 0x1A,0x02, 0x1B,0x02, 0x19,0x66, 0x1A,0x03,
- 0x18,0x02, 0x17,0x02, 0x16,0x0D, 0x17,0x03, 0x18,0x0D,
- 0x17,0x03, 0x19,0x66, 0x17,0x03, 0x16,0x0D, 0x17,0x03,
- 0x19,0x0D, 0x16,0x03, 0x17,0x0D, 0x18,0x03, 0x17,0x0D,
...
- 0x11,0x02, 0x10,0x02, 0x0F,0x00, 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Jingle[]={
- 0x0F,0x03, 0x0F,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 0x0F,0x66, 0x19,0x04, 0x19,0x04, 0x0F,0x03, 0x17,0x03,
-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2, 0x10,0x03, 0x10,0x03,
- 0x18,0x03, 0x17,0x03, 0x16,0x03, 0x10,0x66, 0x10,0x03,
...
- 0x18,0x03, 0x16,0x03, 0x15,0x02, 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Two[] ={
- 0x17,0x03, 0x16,0x03, 0x17,0x01, 0x16,0x03, 0x17,0x03,
- 0x16,0x03, 0x15,0x01, 0x10,0x03, 0x15,0x03, 0x16,0x02,
- 0x16,0x0D, 0x17,0x03, 0x16,0x03, 0x15,0x03, 0x10,0x03,
- 0x10,0x0E, 0x15,0x04, 0x0F,0x01, 0x17,0x03, 0x16,0x03,
...
- 0x10,0x03, 0x15,0x00, 0x00,0x00 };
- unsigned char code Music_Yesterday[]={
- 0x15,0x03, 0x15,0x03, 0x16,0x03, 0x17,0x02, 0x19,0x02,
- 0x19,0x03, 0x17,0x03, 0x19,0x03, 0x17,0x03, 0x1A,0x02,
- 0x19,0x66, 0x17,0x02, 0x17,0x03, 0x19,0x03, 0x1A,0x02,
- 0x16,0x02, 0x17,0x03, 0x19,0x02, 0x1A,0x15, 0x17,0x03,
...
- 0x17,0x03, 0x19,0x03, 0x19,0x00, 0x00,0x00 };
- uchar k;
- void delay1(void) //延时程序
- {
- uchar i,j;
- for(i=20;i>0;i--)
- for(j=248;j>0;j--);
- }
- void Getch ( )
- { uchar X,Y,Z;
- P1=0xff;
- P1=0xf3; //先对P0置数 行扫描
- if(P1!=0xf3)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 { delay1(); //延时,软件去干扰
- if(P1!=0xf3) //确认按键按下X = P3;
- X=P1; //保存行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 P1=0xfc; //列扫描
- Y=P1; //保存列扫描时有键按下时状态
- Z=X|Y;
- //取出键值
- switch ( Z ) //判断键值(那一个键按下)
- case 0xf9: k=0; break; //对键值赋值
- case 0xf5: k=1; break;
- case 0xfa: k=2; break;
- case 0xf6: k=3; break;
- }
- }
- }
- }
- void Delay()
- { uint uiCount;
- for(uiCount=0;uiCount<250;uiCount++);
- }
- void WriteCMD(uchar Commond)//LCD写指令函数
- Delay(); //先延时。
- LCDE=1; //然后把LCD改为写入命令状态。
- LCDRS=0;
- LCDRW=0;
- LCDPORT=Commond; //再输出命令。
- LCDE=0; //最后执行命令。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LCD写数据函数
- { Delay(); //先延时。
- LCDE=1; //然后把LCD改为写入数据状态。
- LCDRS=1;
- LCDRW=0;
- LCDPORT=dat; //再输出数据。
- LCDE=0; //最后显示数据。
- }
- void init()
- {
- LCDRW=0;
- LCDE=0;
- WriteCMD(0x38);
- WriteCMD(0x0c);
- WriteCMD(0x06);
- WriteCMD(0x01);
- WriteCMD(0x80);
- }
- void mydelay(int x)
- { int i,j;
- for(i=x;i>0;i--)
- for(j=255;j>0;j--);
- }
- void InitialSound(void)
- {
- BeepIO = 0;
- Sound_Temp_TH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L1应装入的初值 (10ms的初装值)
- Sound_Temp_TL1 = (65535-(1/1200)*SYSTEM_OSC)%256; // 计算TH1应装入的初值
- TH1 = Sound_Temp_TH1;
- TL1 = Sound_Temp_TL1;
- TMOD |= 0x11;
- ET0 = 1;
- ET1 = 0;
- TR0 = 0;
- TR1 = 0;
- EA = 1;
- }
- void BeepTimer0(void) interrupt 1 //音符发生中断
- {
- BeepIO = !BeepIO;
- TH0 = Sound_Temp_TH0;
- TL0 = Sound_Temp_TL0;
- }
- void Play(unsigned char *Sound,unsigned char Signature,unsigned Octachord,unsigned int Speed)
- {
- unsigned int NewFreTab[12]; //新的频率表
- unsigned char i,j;
- unsigned int Point,LDiv,LDiv0,LDiv1,LDiv2,LDiv4,CurrentFre,Temp_T,SoundLength;
- unsigned char Tone,Length,SL,SH,SM,SLen,XG,FD;
- for(i=0;i<12;i++) // 根据调号及升降八度来生成新的频率表
- {
- j = i + Signature;
- if(j > 11)
- {
- j = j-12;
- NewFreTab[i] = FreTab[j]*2;
- }
- else
- NewFreTab[i] = FreTab[j];
- if(Octachord == 1)
- NewFreTab[i]>>=2;
- else if(Octachord == 3)
- NewFreTab[i]<<=2;
- }
- SoundLength = 0;
- while(Sound[SoundLength] != 0x00) //计算歌曲长度
- {
- SoundLength+=2;
- }
- Point = 0;
- Tone = Sound[Point];
- Length = Sound[Point+1]; // 读出第一个音符和它时时值
- LDiv0 = 12000/Speed; // 算出1分音符的长度(几个10ms)
- LDiv4 = LDiv0/4; // 算出4分音符的长度
- LDiv4 = LDiv4-LDiv4*SOUND_SPACE; // 普通音最长间隔标准
- TR0 = 0;
- TR1 = 1;
- while(Point < SoundLength&&K1==1) //歌曲代码未放完且暂停键未被按下
- SL=Tone%10; //计算出音符
- SM=Tone/10%10; //计算出高低音
- SH=Tone/100; //计算出是否升半
- CurrentFre = NewFreTab[SignTab[SL-1]+SH]; //查出对应音符的频率
- if(SL!=0)
- if (SM==1) CurrentFre >>= 2; //低音
- if (SM==3) CurrentFre <<= 2; //高音
- Temp_T = 65536-(50000/CurrentFre)*10/(12000000/SYSTEM_OSC);//计算计数器初值
- Sound_Temp_TH0 = Temp_T/256;
- Sound_Temp_TL0 = Temp_T%256;
- TH0 = Sound_Temp_TH0;
- TL0 = Sound_Temp_TL0 + 12; //加12是对中断延时的补偿
- SLen=LengthTab[Length%10]; //算出是几分音符
- XG=Length/10%10; //算出音符类型(0普通1连音2顿音)
- FD=Length/100;
- LDiv=LDiv0/SLen; //算出连音音符演奏的长度(多少个10ms)
- if (FD==1)
- LDiv=LDiv+LDiv/2;
- if(XG!=1)
- if(XG==0) //算出普通音符的演奏长度
- if (SLen<=4)
- LDiv1=LDiv-LDiv4;
- else
- LDiv1=LDiv*SOUND_SPACE;
- else
- LDiv1=LDiv/2; //算出顿音的演奏长度
- else
- LDiv1=LDiv;
- if(SL==0) LDiv1=0;
- LDiv2=LDiv-LDiv1; //算出不发音的长度
- if (SL!=0)
- {
- TR0=1;
- for(i=LDiv1;i>0;i--) //发规定长度的音
- {
- while(TF1==0);
- TH1 = Sound_Temp_TH1;
- TL1 = Sound_Temp_TL1;
- TF1=0;
- }
- }
- if(LDiv2!=0)
- {
- TR0=0; BeepIO=0;
- for(i=LDiv2;i>0;i--) //音符间的间隔
- {
- while(TF1==0);
- TH1 = Sound_Temp_TH1;
- TL1 = Sound_Temp_TL1;
- TF1=0;
- }
- }
- Point+=2;
- Tone=Sound[Point];
- Length=Sound[Point+1];
- }
- BeepIO = 0;
- }
- main()
- { uint i;
- k=8;
- init();
- for(i=0;i<15;i++)
- {
- WriteData(tab[i]); //LCD写数据函数写第一行
- mydelay(50);
- }
- mydelay(1000);
- WriteCMD(0x80+0x40+2); //将指针设到第二行空两字符
- for(i=0;i<6;i++)
- {
- WriteData(tab1[i]);
- mydelay(50);
- }
- InitialSound(); //发音初始化程序
- while(1)
- { Getch(); //扫描键盘,获得键值
- if(k==0) //若键值为0
- { uint i;
- init();
- for(i=0;i<10;i++)
- {
- WriteData(tab2[i]); //写第一首歌序号
- mydelay(50);
- }
- mydelay(1000);
- WriteCMD(0x80+0x40); //转到第二行
- for(i=0;i<9;i++)
- { WriteData(tab3[i]); //写歌名
- mydelay(50);
- Play(Music_Girl,0,3,360); //播放第一首歌
- mydelay(500);
- break;
- }
- else if (k==1) //若键值为1
- { uint i;
- init();
- for(i=0;i<11;i++)
- { WriteData(tab4[i]); //写第二首歌序号
- mydelay(50);
- }
- mydelay(1000);
- WriteCMD(0x80+0x40); //转到第二行
- for(i=0;i<11;i++)
- WriteData(tab5[i]); //写歌名
- mydelay(50);
- Play(Music_Jingle,0,3,360); //播放第二首歌
- mydelay(500);
- break;
- }
- else if (k==2) //若键值为2
- { uint i;
- init();
- for(i=0;i<10;i++)
- { WriteData(tab6[i]); //写第三首歌序号
- mydelay(50);
- }
- mydelay(1000);
- //WriteCMD(0x01);
- WriteCMD(0x80+0x40); //转到第二行
- for(i=0;i<6;i++)
- WriteData(tab7[i]); //写歌名
- mydelay(50);
- Play(Music_Two,0,3,360); //播放第三首歌
- mydelay(500);
- break;
- }
- else if (k==3) //若键值为3
- { uint i;
- init();
- for(i=0;i<10;i++)
- { WriteData(tab8[i]); //写第四首歌序号
- mydelay(50);
- }
- mydelay(1000);
- WriteCMD(0x80+0x40); //转到第二行
- for(i=0;i<6;i++)
- { WriteData(tab9[i]); //写歌名
- mydelay(50);
- Play(Music_Jingle,0,3,360); //播放第三首歌
- mydelay(500);
- break;
- }
- }
- }
复制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