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单片机模拟电梯的上下就近原则和上下打断怎么实现呀

楼主(2019-12-18):
(无正文)

网友A:
位于一楼,按下二楼,三楼的上下按呼叫,和四楼的向下呼叫。先判断当前楼层,然后对比需要响应的,选取优先级高的。下降也是这样,如果不明白,建议你直接本站搜电梯,因为有大佬写了程序发布了,可以观摩学习一下。

网友B:
单电梯的上下优先是你自定义当前位置和请求位置&上下要求的优先值,按优先级高的执行就可以了;多电梯的联网运行道理同样,关键是优先级的设定和相关算法优化。至于上下打断,真不知道你想说啥,如果是人工干预的话现在电梯里都有这功能,常见的公共电梯里都有应急模式按热键(老式的为钥匙)可转人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于一楼,按下二楼,三楼的上下按呼叫,和四楼的向下呼叫。先判断当前楼层,然后对比需要响应的,选取优先 ...

就是我的模拟电梯按了一层,他就会往那层跑,中途按别的楼层无法打断,我想知道这个打断怎么设计

网友C:
可以根据电机的转动的方向来设置一个优先级,电机方向向上,则先相应向上的请求,电机方向向下则相应向下的请求。
还要看电机是停止的还是正在运行的,这两种情况又是不一样的。
也要分是外部的请求还是电梯内部的请求。
你可以想画一个电梯运行逻辑图。

网友D:
我觉得就是各种情况的加减比较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我的模拟电梯按了一层,他就会往那层跑,中途按别的楼层无法打断,我想知道这个打断怎么设计

中间打断电梯干什么,你想卡在什么地方吗,还是要别的想上电梯的上不来,在外面等电梯急死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