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

楼主:
感觉挺有用的,所以分享给你们拉拉

以前一个项目里有一部分是使用2812控制无刷直流电机,这里分享一下软硬件设计和程序代码:
1.无刷直流电机的结构和换相原理
无刷直流电机的本体在结构上与永磁同步电动机相似,但没有笼型绕组和其他启动装置。其转子采用永磁材料制成,而定子上有多相电枢绕组,绕组相数分为两相、三相、四相和五相,但应用最多的是三相和四相。各相绕组分别与外部的电力电子开关电路中相应的功率开关器件连接,位置传感器的跟踪转子与电动机转轴相连接。
当定子绕组的某一相通电时,该相电流与转子永久磁钢的磁极所产生的磁场相互作用产生转矩,驱动转子旋转,再由位置传感器将转子位置变换成电信号去控制电力电子开关电路,从而使定子各相绕组按一定次序导通,定子相电流随转子位置的变化而按一定的次序换相,这就是直流无刷电动机的换流原理。由于电力电子开关电路的导通次序是与转子转角同步的,因而起到了机械换相器的换相作用。
基于TMS320F2812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结构图如图1所示。图1中,直流电源通过开关电路相电动机定子绕组供电,位置传感器采用了霍尔传感器,可不断检测转子当前位置,DSP控制器根据当前位置信息来判断哪一相绕组被接通,进而控制开关管的导通与截止,实现电机的换相。

网友A(2020-02-20):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无刷换向是用霍尔信号为依据吗?如果是,那么霍尔安装位置有误差会对实际运行的电机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无刷电机的换向一般都是用霍尔信号为依据,若霍尔传感器位置有偏差,则对电机的运行有什么影响吗?谢谢!

网友B:
应该有用吗,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