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头文件reg51.h学习心得

楼主(2019-12-18):
1)“文件包含”处理概念

所谓“文件包含”是指在一个文件内将另外一个文件的内容全部包含进来。因为被包含的文件中的一些定义和命令使用的频率很高,几乎每个程序中都可能要用到,为了提高编程效率,减少编程人员的重得劳动,将这些定义和命令单独组成一个文件,如reg51.h,然后用#include<reg51.h>包含进来就可以了,这个就相当于工业上的标准零件,拿来直接用就可以了。

2)寄存器地址及位地址声明的原因

其实相当于为这些内存地址取个名字。reg51.h里面主要是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地址声明,对可以位寻址的,还包括一些位地址的声明,如果如sfr P1=0x80; sfr IE=0xA8;sbit EA=0xAF等。

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使用很频繁的sfr和sbit。

sfr 表示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意思,它并非标准C 语言的关键字,而是Keil为能直接访问80C51中的SFR 而提供了一个新的关键词,其用法是:sfr  特殊功能寄存器名=地址值

(注意对于头文件里“特殊功能寄存器名”,用户实际上也可以修改 的,如P1=0x80,也可改为A1=0x80,但sfr和地址值则不能更改,否者会编译出错。)

sbit表示位的意思,它也是非标准C 语言的关键字,编写程序时如需操作寄存器的某一位(可位寻址的寄存器才能用)时,需定义一个位变量,此时就要要到sbit,如sbit deng=P1^0,sbit EA = 0xAF;

需要注意的是,位定义时有些特殊,用法有三种:

第一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寄存器位地址值

第二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SFR名称^寄存器位值(0-7)

第三种方法:sbit 位变量名=SFR地址值^寄存器位值

“名称^变量位地址值”中“^”,它是由keil软件的规定的 ,不能写成其它的,只能这样能才编译通过。  以上是对寄存器地址和位地址的定义和声明作了解释,大家需要牢牢记住:只有对寄存器及相关位进行声明地址后,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赋相关的值,keil软件才能编译通过。

即:只有对寄存器及相关位进行声明地址后,我们才能对其进行赋相关的值,keil软件才能编译通过。

3)REG51.H头文件原文及解释

下面的这些相当于给各寄存器起个别名,不过这个别名为了易于识别,对应的都是相应功能的寄存器名称,例如sfr P0 = 0x80; //P0口,指的是用P0代替0x80。对P0的操作即是对0x80地址的操作。其中0x80是P0的地址。

* BYTE Register */
sfr P0 = 0x80; //P0口
sfr P1 = 0x90; //P1口
sfr P2 = 0xA0; //P2口
sfr P3 = 0xB0; //P3口
sfr PSW = 0xD0; //程序状态字,具体位意义见位定义
sfr ACC = 0xE0; //累加器,程序员最常用的
sfr B = 0xF0; //寄存器,主要用于乘除
sfr SP = 0x81; //堆栈指针,初始化为07;先加1后压栈,先出栈再减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数据指针,用途大
sfr PCON = 0x87; //电源控制
sfr TCON = 0x88; //Timer/Counter控制
sfr TMOD = 0x89; //Timer/Counter方式控制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
sfr TH0 = 0x8C; //存着当前的计数值
sfr TH1 = 0x8D; //

sfr IE = 0xA8; //好东西,中断控制
sfr IP = 0xB8; //中断优先级控制,没有设计过要求时间严格的系统,所以至今没有用过
sfr SCON = 0x98; //串口控制寄存器
sfr SBUF = 0x99; //串口缓冲寄存器

下面的这些可以用位操作,某寄存器某一位的位地址有可能和另一个寄存器的直接地址重合,但在使用时对位地址操作的指令与对直接地址的操作是不同的,所以不会混淆。

51单片机内部共有21个SFR,每个SFR占1个字节,多数字节单元中的每一位又有专用的“位名称”。这21个SFR又按是否可以位寻址分为两大部分,ACC、IE、P1等11个可以位寻址,SP、TMOD等不可以位寻址。

sbit CY = 0xD7; //进位或借位,有就是1,没有就是0
sbit AC = 0xD6; //辅助进借位,(麻烦b)
sbit F0 = 0xD5; //没有具体用途,可以由用户决定他的意义,所以它就没有意义
sbit RS1 = 0xD4;
sbit RS0 = 0xD3; //工作寄存器选择,这个在下面解释
sbit OV = 0xD2; //over!溢出,有是1,没有是0
sbit P = 0xD0; //奇偶校验,奇数个1是1

sbit TF1 = 0x8F; //T1的中断请求标志
sbit TR1 = 0x8E; //Timer 1 running,好记吧~
sbit TF0 = 0x8D; //
sbit TR0 = 0x8C; //把上面两个1换成0
sbit IE1 = 0x8B; //interrupt external 1 外中断请求标志
sbit IT1 = 0x8A; //interrupt triggle 1 外中断触发方式
sbit IE0 = 0x89;
sbit IT0 = 0x88; //同样,把上面的两个1换成0

sbit EA = 0xAF; //Enable all哇,重要,全局中断控制,光着他,哈哈,什么都不用作了,就像放假一样
sbit ES = 0xAC; //Enable Serial,开串口中断
sbit ET1 = 0xAB; //Enable Timer/Counter 1
sbit EX1 = 0xAA; //Enable External 1
sbit ET0 = 0xA9; //Enable Timer/counter 0
sbit EX0 = 0xA8; //Enable External 0

sbit PS = 0xBC; //串行中断优先级
sbit PT1 = 0xBB; //T1优先级
sbit PX1 = 0xBA; //外部中断1优先级
sbit PT0 = 0xB9; //
sbit PX0 = 0xB8; //上面两个1换成0

//控制寄存器!!!!
sbit RD = 0xB7; //读
sbit WR = 0xB6; //写
sbit T1 = 0xB5; //T/C1
sbit T0 = 0xB4; //T/C0
sbit INT1 = 0xB3; //外中断1
sbit INT0 = 0xB2; //外中断0
sbit TXD = 0xB1; //串行发送
sbit RXD = 0xB0; //串行接收

sbit SM0 = 0x9F; //
sbit SM1 = 0x9E; //串口工作方式
sbit SM2 = 0x9D; //什么鬼特征位,要用查书,或者等我以后解释,啊哈
sbit REN = 0x9C; //串行接收允许
sbit TB8 = 0x9B; //收到的第九位
sbit RB8 = 0x9A; //要发的第九位
sbit TI = 0x99; //哇,熟悉吧,发送完成中断标志
sbit RI = 0x98; //接收完成中断标志

经过上面的操作,相应的名字即与相应的地址联系了起来。使用该定义的名字即是对该内存的操作。(sfr P0 = 0x80; //P0口,该IO口对应地址0x80是硬件设计好的,把数据放入此处即可输出该数据。)

4)可位寻址区(特对低128字节作了一个介绍)
从表中可以看到, “位地址4EH”,是在“字节地址29H”中,是第6位。

对位寻址区可以按照“位地址”来对某一个位单独进行操作,也可以按照“字节地址”进行操作,即同时对八个位地址的内容进行操作。MCS-51系列单片机具有一套专用的“位操作”指令(又称为布尔指令),可对这些位地址进行“与”、“或”、“非”等操作。这是该系列单片机的特色之一。

一般的8051芯片实际内部RAM只有128B从0x00-0x7F,而从0x80-0xFF则是SFR是CPU工作寄存器和各种外设寄存器都在此的区域。(也即是内存与外设统一编址,外设占用内存的地址)

网友A(2023-12-12):
请问这个头文件可以直接用iar保存吗?然后自己放到相应文件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