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需要将两个相同pcb粘到一pcb 上,引脚名称会一样,但不选中粘贴引...

楼主(2019-12-19):
请问这种相同名称,但却又要分开的情况怎么办,视频中操作没有出问题,但我操作,如果不选中粘贴引脚名称,会由于引脚没有名称而出现绿线,也就是错误,但如果点了复制名字,由于两个图引脚名字一样而混到一起。这该怎么办?

网友A:
引脚相同怎么就报错了?一个pcb难道用用了两个相同芯片就会报错?应该是网络报错吧,重新生成网络名称

网友B:
你是要拼版吧,绿就绿吧,只要线连着就可以

网友C:
如果是拼版的话是有这个问题的,在拼版过程中规则没有设计,在没有网络标识的情况下也会产生绿线,你只要保证自己的未复制复制之前的pcb网络规则没有错,复制到另一块pcb上是没有问题的,T+M是复位,可以清除报错提示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