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STM32平衡小车转接板的几个问题

楼主:
描述:画的一个转接板,想做一个平衡小车,因为怕焊线焊不太好。模块都是那个宝买的现成的,第一张是大图,怕上传的不清楚
后三张是小图。(BMQ1,BMQ2是电机的接口 SW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微动开关,p1,p2是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板)
问题:1.想请教诸位大佬,想将12V的电源分别降压到5V和3.3V给各个器件供电,我这个图画的是否正确,或者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见解。
         2.stm32c8t6最小系统板上有5V的接口,我能否用此5V接口来把5V电压转为3.3V并从3.3V接口输出出去。
求诸位大佬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2019-12-19):
降压的事,继续某宝买模块,只要功率够电压对就可以。

网友B:
你这原理图库也是服了,你应该先看一下LM2596S的芯片手册,都有推荐电路的,照着抄一份就行了,不敢保证功耗这些问题,但是起码正常满足工作需求没问题,而且随便从网上看一下LM2596S也不止是4脚的呀,你那个OUT-直接接地是怎么回事呀?这是随便从网上看别人搭的ADJ芯片的电路

这是手册上给的5.0V参考电路

你应该好好看一下。你那个原理图库中的LM2596S明显不对,你应该好好学习如何画原理图和PCB,然后再看所用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C:
上某宝,挑需要的开关电源就行

网友D:
最好还是不用用最小系统的接口来转换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这原理图库也是服了,你应该先看一下LM2596S的芯片手册,都有推荐电路的,照着抄一份就行了,不敢保证功 ...

谢大佬回复,降压是买的现成的模块,四脚接IN+,IN-,OUT+,OUT-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降压的事,继续某宝买模块,只要功率够电压对就可以。

谢大佬回复,买的就是某宝的模块,只是在连接方面有些不太明白,想问问诸位大佬画的对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上某宝,挑需要的开关电源就行

谢大佬回复,买的就是某宝的模块,只是在连接方面有些不太明白,想问问诸位大佬画的对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好还是不用用最小系统的接口来转换电压

谢大佬回复,模块都是某宝买的现成的,但是降压模块就买了一个,目前手头没什么可以用做5V降到3.3V的东西了,大佬若有好的方法,不妨说说

网友F:
没有用到陀螺仪吗

网友G:
电流要求不大的话用7805可以降到5v再用AMS11173.3降到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