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频率和谐振频率有何关联没有?谐振的时候发射功率是最大的吗?

楼主(2019-12-19):
截止频率和谐振频率有何关联没有?谐振的时候发射功率是最大的吗?

网友A:
截止频率:信号幅度下降一个根号2的频率为截止频率,也就是-3dB,0.707是除以根号2的一个近似值。
谐振频率:容抗等于感抗时的频率,这个时候电路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电阻,至于功率大不大的,就看用在什么电路,有的是用来放大单一频率(谐振频率)的,有的则是用来过滤单一频率(谐振频率)的。

网友B:
发射功率最大时要与电路负载大小要匹配

网友C(2023-08-03):
如果输出没有接负载,则低通时电容很可能会有很高的电压(因为谐振了),有负载则就加到负载上,不会有高压出现,这就是为什么RF PA芯片输出要接天线才能通电的原因。

网友D:
根据你的理论,截止频率和谐振频率就是一个东西,都是1/(2Pi*sqrt(L*C))

网友E:
1 截止频率和谐振都是针对电路装置来说的,是电路装置的参数。
2 参数测试需要专门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