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敷铜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9-12-19):
自己用AD也画了几个板子了,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一般敷铜都是GND网络,但有个问题,既然敷铜都是GND网络,那我们交互式布线的时候那就不用把GND网络连接在一起了啊?反正最后敷铜时GND网络都会连在一起。但是不知道这样做会有什么影响,有哪位大佬能回答一下我的疑问么?

网友A:
我就是这么干的,感觉没啥影响,最后注意一下有没有引脚没连上或者线太细就好啦

网友B:
可以但是要注意打过孔,避免有些地方地线未接入网络,成为孤岛

网友C:
可以,但是要注意每个覆地铜铜皮连接的强度,一大块电源覆地铜跟其他的地铜连接处很小,会受影响。这边建议不用打过孔的地线和较近的地线,尽量用走线连接。要想板子趋向于完美,尽量做到细致。

网友D:
最关键是要DRC检查,看下有没有飞线。因为敷铜未必能连接上所有的GND

网友E:
我感觉最主要的就是在打孔的地方不要让线连在一起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F:
理论上是可以这么干的,但是不建议,有些点可能连接强度不够,电流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