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数据类型转换unsigned int如何拆分成2个char

楼主(2019-12-19):
各位大神那位可以指点一下  unsigned int  如何拆分成2个 unsigned char  我需要存储到EEPROM里面 然后读出来怎么组合会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如何拆分成4个 unsigned char  我需要存储到EEPROM里面 然后读出来怎么组合会   unsigned long

谢谢

网友A:
unsigned long a = 0x12345678;
unsigned char buf[4];

buf[0] = a >> 24;
buf[1] = a >> 16;
buf[2] = a>> 8;
buf[3] = a;

a = (buf[0] << 24) + (buf[1] << 16) + (buf[2] << 8) + buf[3];

网友B:
单片机C 的int 两个字节  TC  TC++  VC++ 普通的int4个字节  (有短型的2两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