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51单片机驱动步进电机,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2019-12-19):
小白一个,想学习步进电机,自己写了个程序发现驱动不了,只有4个灯亮。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看不清呀

楼主:
各位大佬救救孩子吧,我搞了好几天了还是搞不懂为什么驱动不了

网友B:
程序都是贴的图片,程序也不短,光凭眼去分析也是需要花时间的,建议把原程序贴出来,或许会有好心人帮你去调试一下找到问题!

网友C:
步进电机驱动方式一般有两种,一种开路集电极和差分信号两种,前面的是脉冲和方向后面是正负5V双脉冲。
你的估计是脉冲和方向。
1.先调好你的细分,建议先调小点,单片机晶振没那么快速度。
2,程序:PU(脉冲)和DR(方向)定义好I/0,
100us延时//11.0592,最快是10us
        void delay(uint time)(改变延时,可以当加减速用)
        {
                uint x,y;
                for(x=0; x<time;  x++)
                        for(y=0; y<11; y++);
        }
while(1)
{
    DR=1;  // DR=0,正方向,DR=1,反方向
   void delay(1);
   PU=!PU;
}

网友D:
先把原程序贴出来看比较好。。

网友E:
请不要和这些大佬们对抗,,试着听他们的话先,,他们的时间也是有点宝贵的,,,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