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两个MAX485如何连接?

楼主(2019-12-19):
是应该A接A,B接B  还是应该 一个MAX485的A接另一个的B?

网友A:
应该 一个MAX485的A接另一个的B

网友B:
你好!
是A接A,B接B

网友C:
A---A、B----B
MAX485有一个收发控制引脚,控制一下,就可以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A、B----B
MAX485有一个收发控制引脚,控制一下,就可以通讯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是A接A,B接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