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道proteus中这个元器件怎么找?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9):
点击P查找器件那里输入square即可找到

网友B:
搜square就行

网友C:
在元器件那搜square

网友D:
点P那里输入square

网友E:
方波发生器

网友F:
点击square即可

网友G:
通常我都是输入clock

网友H:
首先在左侧菜单栏进入元件模式,然后按p,在搜索框中搜square即可

网友I:
点P那里输入square 回复

网友J:
点p进入,搜square就行

网友K:
是一个发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