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对应程序还是报错是什么鬼,小白求救

楼主:
大佬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虽然下边有对应的程序但是还是在报错,附上程序和截图
SNF    EQU  00H             //南北通行标志位
EWF    EQU  01H             //东西通行标志位
URF    EQU  02H             //紧急事件标志位
ORG    0000H                //上电转主程序
LJMP   MAIN
ORG    000BH                //定时中断入口
LJMP   DSZD
ORG    0003H                //紧急中断入口
LJMP   URZD
ORG    0030H
MAIN:  LCALL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LOOP:  LCALL DIS            //循环执行显示子程序
       AJMP  LOOP

///初始化程序
INIT:  SETB  SNF
       SETB  EWF
       SETB  URF
       MOV   R2,#20         //定时器中断20次为1s
       MOV   TMOD,#01H      //初始化定时器
       MOV   TL0,#0B0H
       MOV   TH0,#3CH
       SETB  EA             //开定时中断与紧急中断
       SETB  ET0
       SETB  TR0
       SETB  EX0
       SETB  IT0            //设置中断程控方式
       MOV   DPTR,#TAB      //数值首地址放入DPTR中
       MOV   40H,#40        //东南西北通行时间设置
       MOV   41H,#40
       MOV   30H,#40        //通行时间初始化
       MOV   31H,#60
       MOV   P0,#4CH        //初始化时南北通行并把交通灯状态分别放在32H和33H中
       MOV   32H,#4CH
       MOV   P2,#15H
       MOV   33H,#15H
       RET
///显示子程序
DIS:   MOV   P3,#0DFH       //选中南北方向的十位数码管
       MOV   A,30H          //把显示数据送入数码管显示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1MS
       MOV   P3,#0EFH       //选中南北方向的个位数码管
       MOV   A,B            //把显示数据送入数码管显示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1MS

       MOV   P3,#7FH        //选中第东西方向的十位数码管
       MOV   A,31H          //送入数码管显示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1MS
       MOV   P3,#0BFH       //选中第东西方向的个位数码管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1MS

       SETB  P3.0
       SETB  P3.1
       JNB   P3.0,DIS_S     //查询是否第一个按键按下
       JNB   P3.1,DIS_E     //查询是否第二个按键按下
       AJMP  DIS_R          //没有键按下则返回

D5MS:  MOV R7,#10            //延时程序
D1MS:  MOV R7,#10
       MOV R6,#50
L1:    DJNZ R6,$
       DJNZ R7,L1
       RET
       END

DIS_S: LCALL D5MS           //按键去抖
       JNB   P3.0,DIS_SN
       AJMP  DIS_R

DIS_SN:MOV   40H,#50        //对通行时间从新分配,南北通行时间加长
       MOV   41H,#30
       AJMP  DIS_R

DIS_E: LCALL D5MS           //按键去抖
       JNB   P3.1,DIS_EW
       AJMP  DIS_R

DIS_EW:MOV   40H,#30        //东西通行时间加长
       MOV   41H,#50

DIS_R: RET

//---------------------------------------------------------------------------

///定时中断处理程序
DS_C:  LJMP  DS_R           //接力跳转
DSZD:  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PSW
       CLR   TR0            //关定时器及中断标志位并重新赋值
       CLR   TF0
       MOV   TL0,#0B0H
       MOV   TH0,#3CH
       DJNZ  R2,DS_C        //判断1m时间是否到达
       MOV   R2,#20         //到达重新赋值
       DEC   30H            //南北方向通行时间减一
       MOV   A,30H          //把减一后的时间送入显示存储单元

///南北通行到达最后4秒时黄灯闪烁
DS_10: CJNE  A,#4,DS_11     //如果通行时间剩余4秒
       JNB   SNF,DS_11      //判断是否是南北通行
       MOV   P0,#8AH
       MOV   32H, #8AH      //把交通灯状态存入存储单元
DS_11: CJNE  A,#3,DS_12     //不是剩余3秒,返回
       JNB   SNF,DS_12      //不是南北通行时间,返回
       MOV   P0,#88H
       MOV   32H, #88H
DS_12: CJNE  A,#2,DS_13
       JNB   SNF,DS_13
       MOV   P0,#8AH
       MOV   32H, #8AH
DS_13: CJNE  A,#1,DS_14
       JNB   SNF,DS_14
       MOV   P0,#88H
       MOV   32H, #88H
DS_14: JNZ   DS_NE          //通行时间没有结束转向改变东西方向的数码管
       CPL   SNF            //如果通行时间结束则对标志位取反
       JNB   SNF,DS_1       //判断是否南北通行
       MOV   30H,40H        //是,点亮相应的交通灯
       MOV   P0,#4CH
       MOV   32H,#4CH       //存储交通灯状态
       MOV   P2,#15H
       MOV   33H, #15H      //存储交通灯状态
DS_NE: DEC   31H            //东西方向通行时间减一
       MOV   A,31H          //把通行剩余时间送入显示存储单元

///东西方向通行时间剩余4秒钟黄灯闪烁

DS_20: CJNE  A,#4,DS_21
       JB    EWF,DS_21
       MOV   P0,#51H
       MOV   32H, #51H
DS_21: CJNE  A,#3,DS_22
       JB    EWF,DS_22
       MOV   P0,#41H
       MOV   32H, #41H
DS_22: CJNE  A,#2,DS_23
       JB    EWF,DS_23
       MOV   P0,#51H
       MOV   32H, #51H
DS_23: CJNE  A,#1,DS_24
       JB    EWF,DS_24
       MOV   P0,#41H
       MOV   32H, #41H
DS_24: JNZ   DS_R             //东西方向时间没有结束,返回
       CPL   EWF              //对通行状态取反
       JNB   EWF,DS_2         //东西方向通行时间到来,跳转
       MOV   31H,#80          //东西方向通行结束,重新显示时间
       MOV   P0,#89H          //点亮相应的交通灯
       MOV   32H, #89H
       MOV   P2,#29H
       MOV   33H, #29H
       AJMP  DS_R
DS_1:  MOV   30H,#80          //南北通行时间结束,重新对显示存储单元赋值
       MOV   P0,#89H          //执行转弯状态1
       MOV   32H, #89H
       MOV   P2,#26H
       MOV   33H, #26H
       AJMP  DS_NE
DS_2:  MOV   31H,41H          //东西方向开始通行,赋值予显示存储单元
       MOV   P0,#61H          //点亮相应的交通灯
       MOV   32H, #61H
       MOV   P2,#15H
       MOV   33H, #15H
DS_R:  SETB  TR0
       POP   PSW              //恢复现场
       POP   ACC
       RETI

//---------------------------------------------------------------------------

///紧急中断处理程序
URZD:  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PSW
       CLR   IE0              //清除中断标志位
       CLR   TR0              //关定时器
       CPL   URF              //紧急事件标志位
       JB    URF,UR_CON       //紧急结束;跳转
       MOV   P0,#49H          //各路口灯全显示红灯亮
       MOV   P2,#15H
       AJMP  UR_R
UR_CON:SETB TR0               //恢复正常交通
       MOV   A,32H
END

网友A(2019-12-20):
//可以啦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NF    EQU  00H             //南北通行标志位
EWF    EQU  01H             //东西通行标志位
URF    EQU  02H             //紧急事件标志位

ORG    0000H                //上电转主程序
LJMP   MAIN

ORG    000BH                //定时中断入口

LJMP   DSZD
ORG    0003H                //紧急中断入口
LJMP   URZD

ORG    0080H
MAIN:  LCALL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LOOP:  LCALL DIS            //循环执行显示子程序
       AJMP  LOOP

///初始化程序
INIT:  SETB  SNF
       SETB  EWF
       SETB  URF
       MOV   R2,#20         //定时器中断20次为1s
       MOV   TMOD,#01H      //初始化定时器
       MOV   TL0,#0B0H
       MOV   TH0,#3CH
       SETB  EA             //开定时中断与紧急中断
       SETB  ET0
       SETB  TR0
       SETB  EX0
       SETB  IT0            //设置中断程控方式
       MOV   DPTR,#TAB      //数值首地址放入DPTR中
       MOV   40H,#40        //东南西北通行时间设置
       MOV   41H,#40
       MOV   30H,#40        //通行时间初始化
       MOV   31H,#60
       MOV   P0,#4CH        //初始化时南北通行并把交通灯状态分别放在32H和33H中
       MOV   32H,#4CH
       MOV   P2,#15H
       MOV   33H,#15H
       RET
///显示子程序
DIS:   MOV   P3,#0DFH       //选中南北方向的十位数码管
       MOV   A,30H          //把显示数据送入数码管显示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1MS
       MOV   P3,#0EFH       //选中南北方向的个位数码管
       MOV   A,B            //把显示数据送入数码管显示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1MS

       MOV   P3,#7FH        //选中第东西方向的十位数码管
       MOV   A,31H          //送入数码管显示
       MOV   B,#10
       DI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1MS
       MOV   P3,#0BFH       //选中第东西方向的个位数码管
       MOV   A,B
       MOVC  A,@A+DPTR
       MOV   P1,A
       LCALL D1MS

       SETB  P3.0
       SETB  P3.1
       JNB   P3.0,DIS_S     //查询是否第一个按键按下
       JNB   P3.1,DIS_E     //查询是否第二个按键按下
       AJMP  DIS_R          //没有键按下则返回

D5MS:  MOV R7,#10            //延时程序
D1MS:  MOV R7,#10
       MOV R6,#50
L1:    DJNZ R6,$
       DJNZ R7,L1
       RET

DIS_S: LCALL D5MS           //按键去抖
       JNB   P3.0,DIS_SN
       AJMP  DIS_R

DIS_SN:MOV   40H,#50        //对通行时间从新分配,南北通行时间加长
       MOV   41H,#30
       AJMP  DIS_R

DIS_E: LCALL D5MS           //按键去抖
       JNB   P3.1,DIS_EW
       AJMP  DIS_R

DIS_EW:MOV   40H,#30        //东西通行时间加长
       MOV   41H,#50

DIS_R: RET

//---------------------------------------------------------------------------

///定时中断处理程序

DS_C:  LJMP  DS_R           //接力跳转

DSZD:
        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PSW
       CLR   TR0            //关定时器及中断标志位并重新赋值
       CLR   TF0
       MOV   TL0,#0B0H
       MOV   TH0,#3CH
       DJNZ  R2,DS_C        //判断1m时间是否到达
       MOV   R2,#20         //到达重新赋值
       DEC   30H            //南北方向通行时间减一
       MOV   A,30H          //把减一后的时间送入显示存储单元

///南北通行到达最后4秒时黄灯闪烁
DS_10: CJNE  A,#4,DS_11     //如果通行时间剩余4秒
       JNB   SNF,DS_11      //判断是否是南北通行
       MOV   P0,#8AH
       MOV   32H, #8AH      //把交通灯状态存入存储单元
DS_11: CJNE  A,#3,DS_12     //不是剩余3秒,返回
       JNB   SNF,DS_12      //不是南北通行时间,返回
       MOV   P0,#88H
       MOV   32H, #88H
DS_12: CJNE  A,#2,DS_13
       JNB   SNF,DS_13
       MOV   P0,#8AH
       MOV   32H, #8AH
DS_13: CJNE  A,#1,DS_14
       JNB   SNF,DS_14
       MOV   P0,#88H
       MOV   32H, #88H
DS_14: JNZ   DS_NE          //通行时间没有结束转向改变东西方向的数码管
       CPL   SNF            //如果通行时间结束则对标志位取反
       JNB   SNF,DS_1       //判断是否南北通行
       MOV   30H,40H        //是,点亮相应的交通灯
       MOV   P0,#4CH
       MOV   32H,#4CH       //存储交通灯状态
       MOV   P2,#15H
       MOV   33H, #15H      //存储交通灯状态
DS_NE: DEC   31H            //东西方向通行时间减一
       MOV   A,31H          //把通行剩余时间送入显示存储单元

///东西方向通行时间剩余4秒钟黄灯闪烁

DS_20: CJNE  A,#4,DS_21
       JB    EWF,DS_21
       MOV   P0,#51H
       MOV   32H, #51H
DS_21: CJNE  A,#3,DS_22
       JB    EWF,DS_22
       MOV   P0,#41H
       MOV   32H, #41H
DS_22: CJNE  A,#2,DS_23
       JB    EWF,DS_23
       MOV   P0,#51H
       MOV   32H, #51H
DS_23: CJNE  A,#1,DS_24
       JB    EWF,DS_24
       MOV   P0,#41H
       MOV   32H, #41H
DS_24: JNZ   DS_R             //东西方向时间没有结束,返回
       CPL   EWF              //对通行状态取反
       JNB   EWF,DS_2         //东西方向通行时间到来,跳转
       MOV   31H,#80          //东西方向通行结束,重新显示时间
       MOV   P0,#89H          //点亮相应的交通灯
       MOV   32H, #89H
       MOV   P2,#29H
       MOV   33H, #29H
       AJMP  DS_R
DS_1:  MOV   30H,#80          //南北通行时间结束,重新对显示存储单元赋值
       MOV   P0,#89H          //执行转弯状态1
       MOV   32H, #89H
       MOV   P2,#26H
       MOV   33H, #26H
       AJMP  DS_NE
DS_2:  MOV   31H,41H          //东西方向开始通行,赋值予显示存储单元
       MOV   P0,#61H          //点亮相应的交通灯
       MOV   32H, #61H
       MOV   P2,#15H
       MOV   33H, #15H
DS_R:  SETB  TR0
       POP   PSW              //恢复现场
       POP   ACC
       RETI

//---------------------------------------------------------------------------

///紧急中断处理程序
INTEX0:
URZD:  PUSH  ACC              //保护现场
       PUSH  PSW
       CLR   IE0              //清除中断标志位
       CLR   TR0              //关定时器
       CPL   URF              //紧急事件标志位
       JB    URF,UR_CON       //紧急结束;跳转
       MOV   P0,#49H          //各路口灯全显示红灯亮
       MOV   P2,#15H
       AJMP  UR_R
UR_CON:SETB TR0               //恢复正常交通
       MOV   A,32H
            RETI

//共阳:
TAB: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阴:
TAB: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R_R:

RETI

E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啦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程序是好了但是显示器出问题了。。。

网友C:
你的TAB列表哪里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好了但是显示器出问题了。。。

“TBA: ”这里要你自己写哦,里面的数字是我随便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程序是好了但是显示器出问题了。。。

更新过一次,你看看我的帖子里有两个TBA,里面有数码管的共阴和共阳TBA,按照你的硬件自己选择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