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空气流量计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仿真 使用Proteus +keil4 使用51单片机进行仿真, 用dac0832模拟不同的电压 模仿不同的空气流量

#include"XPT2046.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isp[5];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sbit k2=P3^2;         //定义P31口是k1
sbit led=P2^0;         //定义P20口是led
//ADC0832端口引脚定义
//sbit CS=P3^5;       //将CS位定义为P3.4引脚
//sbit CLK=P3^6;      //将CLK位定义为P1.0引脚
sbit DIO=P3^4;       //将DIO位定义为P1.1引脚
//液晶端口定义
sbit RS=P2^6;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5;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7;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Volt="};            //说明显示的是电压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timer1;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datapros();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符号
***************************************************/
void display_vol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0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单位(V)
***************************************************/
void  display_V(void)
{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V');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取十位(小数点后第一位)
j=x%10;            //取个位(小数点后第二位)
   WriteAddress(0x0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16 value=0 ,a=0,b=0 ;
  unsigned int AD_val;    //储存A/D转换后的值
  unsigned char Int,Dec;   //分别储存转换后的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_volt();        //显示温度说明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V();           //显示温度的单位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LcdInit();                         //初始化LCD1602
        LcdWriteCom(0x8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ed=0;
        while(1)
        {

                            AD_val= A_D();    //进行A/D转换
           Int=(AD_val)/51;  //计算整数部分
                           if(Int>4){led=1;

                                                   LcdWriteCom(0xc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E');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R');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R');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O');;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R');;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Com(0xc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小数点

                           }        //超过4报警
                           else{

                                                   led=0;

                                                   LcdWriteCom(0xc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N'); //显示小数点
        SBUF =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LcdWriteCom(0xc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O'); //显示小数点

        TI = 0;
                LcdWriteCom(0xc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R'); //显示小数点

        TI = 0;
        LcdWriteCom(0xc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M'); //显示小数点

        TI = 0;
                LcdWriteCom(0xc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A');; //显示小数点

        TI = 0;
                        LcdWriteCom(0xc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L');; //显示小数点

        TI = 0;
                        LcdWriteCom(0xc8);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LcdWriteData('!');; //显示小数点

        TI = 0;
                           }

           Dec=(AD_val%51)*100/51;    //计算小数部分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display1(Int);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isplay2(Dec);     //显示小数部分

                 display_dot();         //显示温度的小数点
   display_V();           //显示温度的单位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

/*******************************************************************************
* 函 数 名         :Usart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管理提醒:程序测试不成功 请谨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