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4脚OLED-RTC时钟显示

楼主(2019-12-19):
CPU:STMF103RCT6
显示屏:4引脚的OLED(GND、VCC、SCL、SDA)
功能:RTC时钟实时显示
主要程序:
//-----------------OLED IIC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CLK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DIN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1)//RES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1)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端口引脚可以跟据自己选择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A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GPIO_Pin_11);

delay_ms(200);
/*省略部分代码*/
        }

根据自己的引脚配置一下初始化的设置,其余的就用提供的库就好,根据自己的需求多调试调试

完整程序

网友A(2020-02-15):
Pin_11)//CLK
Pin_11)//RES

搞笑来着?

网友B:
这个能用吗?

网友C(2021-03-19):
引用 网友A:
Pin_11)//CLK
Pin_11)//RES

一个A,一个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