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模块的使用,串口一直返回over1,貌似是检测不到

楼主:
串口一直返回over1,貌似是检测不到,是接线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求解答

网友A(2019-12-19):
加速度计自检不成功,说得好像是要尽量放平,把加速度计的量程改成8g,但是我一次都没成功过,最后还是测原始数据,算法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