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按键C程序供大家学习

楼主(2019-12-19):
#include "key.h"
/*********************************************************************************
*************************MCU启明 STM32F103MINI开发板******************************
**********************************************************************************
* 文件名称: key.c                                                                *
* 文件简述:按键扫描程序                                                         *
* 创建日期:2019.08.08                                                          *
* 版    本:V1.0                                                                 *
* 作    者:Reny Ren                                                               *
* 说    明:该按键扫描,包涵各种按键模式的扫描                                   *
**********************************************************************************
*********************************************************************************/
/**
~~~~~~~~~~~~~~~~~~~~~~~~~~~~~~~~~~按键模式剖析~~~~~~~~~~~~~~~~~~~~~~~~~~~~~~~~~~~~
一、按键返回值,即按键扫描结果值,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按键按下未抬起时的返回值,对应代码中 keydown_data 变量的值
  2、按键按下抬起后才返回的值,对应代码中 keyup_data   变量的值
  3、按任意键有效,只需在程序中判断key_time>某个值,该值取决于执行一次扫描函数的
     时间长短,扫描函数时间长,相应这该值就小,反之亦然。
  4、需要长按一个键一段时间才执行相应的程序,就需要该键键值key_tem与key_time
     配合使用,即实现某个按键(key_tem)长按多久(key_time)后执行相应的程序
二、按键使用模式
    1、单按:按键按下(一直按着)只返回一次有效按键值
  2、连按:按键一直按着每执行一次按键扫描函数就返回一次按键值
  3、void key_scan(u8 mode) 中 mode   0:单按   1:连按
三、按键使用注意事项;
    1、当使用抬起返回值keyup_data时,按键的连按模式无效,因为键抬起才返回按键值,你
     按再久都没用,所以在使用keyup_data时,模式mode必须设置为0
  2、如果需要keydown_data与key_time配合构成长按,模式mode需设置为1,才可用
  3、如果需要keyup_data与key_time配合构成长按,就要对程序作出相应的改动,在函数的
     末尾,将 key_time=0; 改为 key_tem=0;就可以使用长按一个按键一段时间,等时间到
    并且按键抬起才执行相应的代码。不过这样改动,按任意键就失效了,因为按键抬起没
    把key_time清零,key_time一直有值。或者用户还是需要任意键有效就要自己在相应的
    代码中把key_time清零。这种长按配合使用在实际是很少用到的。
**/
u8  keydown_data=0x00;    //按键按下后就返回的值
u8  keyup_data=0x00;      //按键抬起返回值
u16  key_time=0x00;       //按键按下之后的时间计数,该值乘以扫描一次按键函数的时间就等于按键按下的时间
u8  key_tem=0x00;         //长按的按键值与按键扫描程序过渡变量
u8  key_bak=0x00;         //按键扫描程序过渡变量
//按键IO口初始化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
    //初始化GPIOF6,7,8,9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使能GPIOF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KEY0 KEY1 KEY2 对应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设置成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F2,3,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KEY3对应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PA0设置成输入,默认下拉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F.5
}
/****************************************************************************
* 名    称: void key_scan(u8 mode)
* 功    能:按键扫描函数
* 入口参数:mode:0:单按
                  1: 连按
* 返回参数:无
* 说    明:响应优先级,KEY0>KEY1>KEY2>KEY3
****************************************************************************/
void key_scan(u8 mode)
{
    keyup_data=0;         //键抬起后按键值一次有效
    if(KEY0==0||KEY1==0||KEY2==0||KEY3==1)   //有键正按下
    {
        if(KEY0==0)      key_tem=1;
        else if(KEY1==0) key_tem=2;
        else if(KEY2==0) key_tem=3;
        else if(KEY3==1) key_tem=4;
        if (key_tem == key_bak)      //有键按下后第一次扫描不处理,与else配合第二次扫描有效,这样实现了去抖动
        {
            key_time++;             //有键按下后执行一次扫描函数,该变量加1
            keydown_data=key_tem;   //按键值赋予keydown_data
            if( (mode==0)&&(key_time>1) )//key_time>1按键值无效,这就是单按,如果mode为1就为连按
                keydown_data=0;
        }
        else                             //去抖动
        {
            key_time=0;
            key_bak=key_tem;
        }
    }
    else       //键抬起
    {
        if(key_time>2)            //按键抬起后返回一次按键值
        {
            keyup_data=key_tem;  //键抬起后按键值赋予keydown_data
        }
        key_bak=0;               //要清零,不然下次执行扫描程序时按键的值跟上次按的值一样,就没有去抖动处理了
        key_time=0;
        keydown_data=0;
    }
}

楼主:
补发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