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的快捷键

楼主(2019-12-19):
有学习pads可以关注一下,希望能帮助你

1.PADS2007无模命令与快捷键
<x.y>表示坐标。<s>表示文体。<n>表示数字。
1.[C]显示平面的焊盘和热焊盘(Thermal)。
2.[D]显示当前层。
3.[DO]通孔外形显示切换。
4.[E]循环显示走线的末端与via(过孔)的连接方式。
   #End no via:走线的末端什么也不连接。
   #End via :走线的末端连接到via(过孔)。
   #End Test point:走线的末端连接到一个作为测试眯的确via(过孔)。
5.数据库完整性测试。
6.[L<n>]改变当前层到n层。
7.[N<s>]增加当前层的高亮显示的网络,<s>表示当前高亮显示的网络。
8.[N-]逐个取消高亮显示,取消方式与N<s>命令增加的方式反向。
9.[N]去除所有高亮显示。
10.[O<r>]用边框显示焊盘和走线。
11.[PO]覆铜浇灌边框显示。
12.[Q]快速测量命令,可以选择是否捕捉栅格点。
13.[QL]快速测量长度,首先选择线段、网络或者管脚对。
14.[R<n>]减少显示的宽度到n, 例如R50。
15.[RV]输出使用文件Reuse文件时,用于改换参数设定。
16.[SPD]显示分割/混合层数据,此命令控制Option中的split/mixed选项卡中mixed plane display下面的一个参数。
17.[SPI]显示平面的Thermal(热焊盘),此命令控制Option中的split/mixed选项卡中mixed plane display下面的一个参数。
18.[SPO]显示分割/混合平面的多边形边框,此命令控制Option中的split/mixed选项卡中mixed plane display下面的一个参数。
19.[T]透明显示切换。
20.[UM]更改设计单位为mil。
21.[UMM]更改设计单位为MM(毫米)。
22.[UI]更改设计单位为英寸。
23.[X]文字外形线显示切换。
24.[W<n>]改变线宽到n,例如w5。

D+O: 设置通孔显示模式
P+O: 设置铜只显示外框形式
L:   改变当前层(如改当前层为第二层,为L2)
Q:   测量,从当前位置开始测量
W:   改变线宽
G:   设置栅格
S:   对找元件管脚或元件
S(n)(n) 寻找绝对坐标点
AA任意角,AD斜角,AO直角:改变走线角度
UN:     取消当前操作
RE:     重复多次操作
打开:DRP,关闭:DRO,忽略设计规则:DRI:设计规则检查
E:      以无过孔形式暂停走线
PL(n)(n):锁定当前操作层对
VA :  自动过孔选择,选择当前过孔使用模式
VP:   埋孔或盲孔
VT:   通孔模式
CTRL+W:全屏显示
CTRL+E:移动
CTRL+F:翻转
CTRL+I:任意角度翻转
CTRL+H:高亮
CTRL+Q:查询与修改
CTRL+R:45度翻转
F2:    增加走线
F4:    锁定层对
F6:    选择网络
F5:    选择管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