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下一次1602显示字符内容,断电后送电显示器1602继续显示停电前的字符内容

楼主(2019-12-19):
按对应按钮时1602显示对应字符内容,断电在送电又恢复初始状态,不能实现利用24c02读写达到断电保护的目的。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小弟错在何处。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I LOVE DIANZI";
uchar code table1[]="   ABCD     ";
uchar num,sec;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sbit key4 = P3^3;
/* sbit key5 = P3^4;
sbit key6 = P3^5;
sbit key7 = P3^6;
sbit key8 = P3^7;*/
sbit sda = P2^0;
sbit scl = P2^1;
bit write = 0;
bit k1 = 0;
bit k2 = 0;
sbit lcdrs = P2^6;
sbit lcdwr = P2^5;
sbit lcden = P2^7;
void delay1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
{;;}
void at_start()
{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sda = 0;
delay();
}
void at_stop()
{
sda = 0;
delay();
scl = 1;
delay();
sda = 1;
delay();
}
void at_respons()
{
uchar i;
scl = 1;
delay();
while((sda==1)&&(i<255))i++;
scl = 0;
delay();
}
void at_init()
{
sda = 1;
delay();
scl = 1;
delay();
}
void at_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 =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 = 1;
  delay();
  sda = CY;
  delay();
  scl = 1;
  delay();
}
scl = 0;
delay();
sda = 1;
delay();
}
uchar at_read_byte()
{
uchar i,k;
scl = 0;
delay();
sda = 1;
delay();
for(i=0;i<8;i++)
{
  scl = 1;
  delay();
  k = (k<<1)|sda;
  scl = 0;
  delay();
  }
  return k;
}
void at_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at_start();
at_write_byte(0xa0);
at_respons();
at_write_byte(address);
at_respons();
at_write_byte(date);
at_respons();
at_stop();
}
uchar at_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at_start();
at_write_byte(0xa0);
at_respons();
at_write_byte(address);
at_respons();
at_start();
at_write_byte(0xa1);
at_respons();
date=at_read_byte();
at_stop();
return date;
}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rs = 0;
  lcdwr = 1;
  lcden = 1;
  delay();
  delay();
  delay();
  result=(bit)(P0&0x80);
  lcden = 0;
  return(result);
  }
void lcd_send_com(uchar com)
{
  while(lcd_busy());
  lcdrs = 0;
  lcdwr = 0;
  P0 = com;
  delay1s(5);
  lcden = 1;
  delay1s(5);
  lcden = 0;
  }
void lcd_send_data(uchar date)
{
  while(lcd_busy());
  lcdrs = 1;
  lcdwr = 0;
  P0 = date;
  delay1s(5);
  lcden=1;
  delay1s(5);
  lcden=0;

  }
void lcd_init()
{
lcden = 0;
lcdrs = 0;
lcdwr = 0;
lcd_send_com(0x38);
lcd_send_com(0x0c);
lcd_send_com(0x06);
lcd_send_com(0x01);
}
uchar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s(5);
   if(key1==0)
   {
   k1 = 1;
   lcd_send_com(0x80);
    for(num = 0;num<13;num++)
     {
      lcd_send_data(table[num]);
     delay1s(5);
  }
}
while(!key1);

  }

   else if(key2==0)
    {
     delay1s(5);
     if(key2==0)
    {
    k1 = 2;
     lcd_send_com(0x80);
       for(num = 0;num<13;num++)
       {
          lcd_send_data(table[num]);
        delay1s(5);
     }
  }
while(!key2);
}
    return k1;
}
void displaychar()
{ uchar p1;

p1=at_read_add(8);
delay1s(20);
if(p1==1)
{
  lcd_send_com(0x80);
    for(num = 0;num<13;num++)
     {
      lcd_send_data(table[num]);
     delay1s(5);
  }
}
else if(p1==2)
{
  lcd_send_com(0x80);
    for(num = 0;num<13;num++)
     {
      lcd_send_data(table1[num]);
     delay1s(5);
  }
}

}
void main()
{
   at_init();
   lcd_init();
   displaychar();

while(1)
{
keyscan();
    at_write_add(8,k2);

}
}

网友A:
全程无备注看得太眼花,提供点思路:
没存进的可能,没读出的可能,被初始化的可能。

网友B:
建议写程序时给程序添加解释说明

网友C:
有条理的写程序,每一段要明白自己要干什么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佬指教,我从新添加注释又发了,谢谢!

网友D:
你的板子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延时断电功能

网友E:
思路是这样的,你按键按下后让24c02记下按键值,开机后用24c02读出的值来执行显示任务,这样能起到开机恢复断电前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