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USB驱动安装在win10电脑上一直显示串口无响应,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19):
stc-isp-15xx-v6.85H的串口驱动在win10电脑上一直显示串口无响应,求解决方法

网友A:
USB转串口STC单片机下载器,芯片用的几乎都是南京沁恒的芯片,估计公司网站上能找到win10的驱动。

网友B:
USB转串口硬件用的ch340吗?按照IC型号重装驱动再看看。

网友C:
换个电脑试试就是知道是不是驱动或器件的问题了。
如果是盗版系统问题,自行百度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