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阻式应变片的电子秤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

楼主(2019-12-19):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uint8 num[]="0123456789";
uint8 d1[]="RMB/kg: ";
uint16 ad[5],m[5];
uint8 kn=10;
uint8 keynum[3];
uint16 pric=0;
void delay(uint16 i)
{
        while(i--);
}
void wrc(uint8 c)
{
        delay(1000);
        rs=0;
        rw=0;
        e=0;
        P0=c;
        e=1;
        delay(10);
        e=0;
}
void wrd(uint8 dat)
{
        delay(1000);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rs=0;
}
void init()
{
        delay(1000);
        wrc(0x38);
        wrc(0x38);
        wrc(0x38);
        wrc(0x06);
        wrc(0x0c);
        wrc(0x01);
}
void iicinit()
{
        sda=1;
        scl=1;
}
void iicstart()
{
        sda=1;
        scl=1;
        delay(10);
        sda=0;
        delay(10);
        scl=0;
        delay(10);
}
void iicstop()
{
        sda=0;
        scl=1;
        delay(10);
        sda=1;
        delay(10);
        sda=0;
        delay(10);
}
void ack()
{
        sda=1;
        scl=0;
        delay(2);
        sda=0;
        delay(2);
        scl=1;
        delay(10);
        scl=0;
        delay(2);
        sda=1;
        delay(5);
}
void noack()
{
        sda=0;
        scl=0;
        delay(2);
        sda=1;
        delay(2);
        scl=1;
        delay(10);
        scl=0;
        delay(2);
        sda=0;
        delay(5);
}

void iicwrbyte(uint8 dat)
{
        uint8 i;
        scl=0;
        for(i=0;i<8;i++)
        {
                if(dat&0x80)
                {
                        sda=1;
                }
                else
                {
                        sda=0;
                }
                dat<<=1;
                scl=1;
                delay(10);
                scl=0;
                delay(10);
        }
        sda=1;
        delay(10);
}

uint8 iicread()
{
        uint8 i,dat;
        scl=0;
        sda=1;
        for(i=0;i<8;i++)
        {
                dat<<=1;
                if(sda==1)
                {
                        dat|=0x01;
                }
                scl=1;
                delay(10);
                scl=0;
                delay(10);
        }
        return         dat;
}

void pcf8591wrbyte(uint8 channel)
{
        iicinit();
        iicstart();
        iicwrbyte(0x90);           //pcf8591写数据  1001 A2A1A0 R/W
        ack();
        iicwrbyte(channel|0x70);   //通过打开通道channelX,模拟输出使能打开
        noack();
        iicstop();
}
uint8 pcf8591read()
{
        uint8 dat;
        iicinit();
        iicstart();
        iicwrbyte(0x90);
        ack();
        iicstart();
        iicwrbyte(0x91);         //        pcf8591读数据  1001 A2A1A0 R/W
        ack();
        dat=iicread();
        noack();
        iicstop();
        return dat;
}

void pcf8591dac(uint8 value)           //DA转换
{
        iicinit();
        iicstart();
        iicwrbyte(0x90);
        ack();
        iicwrbyte(0x70);                //不需要打开通道channelX,模拟输出使能打开
        ack();
        iicwrbyte(value);
        noack();
        iicstop();
}
uint8 keyscan()                 //按键扫描程序
{
        uint8 h,l,value;
        P1=0x0f;
        h=P1&0x0f;
        if(h!=0x0f)
        {
                delay(1);
                if(h!=0x0f)
                {
                        h=P1&0x0f;
                        l=P1|0xf0;
                        P1=l;
                        l=P1&0xf0;
                        h=P1&0x0f;
                        value=h+l;
                }
                return value;
        }
}
void keypros()                  //按键处理函数
{
        uint8 key;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ee: kn=0;break;
                case 0xde: kn=1;break;
                case 0xbe: kn=2;break;
                case 0x7e: kn=3;break;
                case 0xed: kn=4;break;
                case 0xdd: kn=5;break;
                case 0xbd: kn=6;break;
                case 0x7d: kn=7;break;
                case 0xeb: kn=8;break;
                case 0xdb: kn=9;break;
                case 0xbb: break;
                case 0x7b: break;
                case 0xe7: kn=12;break; //小数点按下标志位
                case 0xd7: kn=11;break; //计价确认按键标志
                case 0xb7: kn=13;break; //clear,清空计价输入
                case 0x77: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oid datapros()
{
        uint8 i,count=0;
        do                                           //将按键值保存在数组keynum中
        {
                P1=0x0f;
                if(P1!=0x0f)
                {
                        keypros();
                        P1=0x0f;
                        while(P1!=0x0f);//等待按键松开
                        if(kn>=0&&kn<=9)
                        {
                                keynum[count]=kn;
                                wrc(0x0b+count+0x80);  //移位显示
                                wrd(keynum[count]+0x30);
                                count++;
                        }
                        if(kn==13)          //清除按键计价数
                        {
                                wrc(0x01);//清屏处理
                                pric=0;
                        }
                        if(kn==11)         //当计价确认按键按下时候退出循环
                        {
                                goto xian;
                        }
                }
        }
        while(count<=2);
        if(count>=2)
        {
                goto xian;
        }
        xian:        for(i=0;i<count;i++)
        {
                pric=pric*10+keynum[i];
                if(i==count)count=0;//当进行一次转换后清空计数器的值
        }
}
void display()
{
        float v;
        uint8 i;
        uint16 price;
        pcf8591wrbyte(0);          //电位器转换
        ad[0]=pcf8591read();        //读取第一次之前的那次数据
        delay(10);
        v=ad[0]*0.01953;//将电位器的数据转换成电压值
        v=v*100;//取2位有效数值
        ad[0]=v;
        price=ad[0]*pric;         //每千克多少钱如果我们定义每千克2元那么就可以乘以2,如果为其他我们可以乘以其他数,最大定义的价格是200元每千克
        wrc(0x00+0x80);
        for(i=0;i<8;i++)
        {
                wrd(d1[i]);
        }
        wrc(0x40+0x80);
        wrd('m');
        wrd(':');
        wrd(num[ad[0]/100]);
        wrd('.');
        wrd(num[ad[0]%100/10]);
        wrd(num[ad[0]%100%10]);
//        wrd(num[ad[0]%1000%100%10]);
        wrd('K');
//        wrd('G');
        ad[4]=ad[0];
        pcf8591dac(ad[4]/2);//将数字量转换为模拟量由pcf8591的AOUT输出

        wrd(' ');
        wrd('P');
        wrd(':');
        wrd(num[price/10000]);//为什么是除以10000,本来不计价的话是除以100,但是计价最大可以使百位数,所以除以的数也得乘以100

        wrd(num[price%10000/1000]);

        wrd(num[price%10000%1000/100]);
        wrd('.');
        if((price%10000%1000%100%10)>=5)  //进价,四舍五入法
                wrd(num[(price%10000%1000%100/10)+1]);
        else
                wrd(num[price%10000%1000%100/10]);
        wrd('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display();
                datapros();
        }
}

网友A:
isis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B:
这个文件没能下载成功却扣分,先是说无法连接,后又点击了一下,积分已被扣,我不明白,无法连接怎么登录该网站?

网友C(2020-06-13):
强打耳洞打耳洞

网友D:
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