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光电对管测量脉搏的51单片机程序设计

楼主(2019-12-19):
设计采用STC89C51作为主控芯片,采用ST188光电对管对脉搏信号进行采集,再由LM358将信号进行放大后由74HC14将方波信号整形后通过单片机的计数器进行采集,单片机通过定时器和计数器的配合使用,准确的计算出脉搏数后通过LCD1602进行实时显示脉搏测量信息。当没有在测量时候系统检测到会自动的停止测量,在下次检测到脉搏信号后又自动打开。

原理图如下:

/*************************************************************
                      脉搏计

补充说明:
***************************************************************/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ERRUPT.h>
#include<LCD1602.h>

/************************引脚定义************************/
sbit IN=P3^4;                    //脉搏信号输入
/********************************************************
函数名称:void display()
函数作用:脉搏显示程序
参数说明:
********************************************************/
void display()
{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1,"Sphygmus:");  //显示脉搏数、【0:表示第1列,1:表示第1行,所有关于显示都一样】
        LCD_disp_char(9,1,ASCII[maibo/100]);
        LCD_disp_char(10,1,ASCII[maibo%100/10]);
        LCD_disp_char(11,1,ASCII[maibo%10]);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2,1,"bpm");

        lcd1602_write_character(0,2,"Time:");           //显示脉搏检测时间、【0:表示第1列,2:表示第2行,所有关于显示都一样】
        LCD_disp_char(5,2,ASCII[T1_num/1000]);
        LCD_disp_char(6,2,ASCII[T1_num%1000/100]);
        LCD_disp_char(7,2,'s');

        LCD_disp_char(10,2,ASCII[TL0/100]);                   //显示当前检测到的脉搏数、【10:表示第11列,2:表示第2行,所有关于显示都一样】
        LCD_disp_char(11,2,ASCII[TL0%100/10]);
        LCD_disp_char(12,2,ASCII[TL0%10]);
        lcd1602_write_character(13,2,"bpm");
}
/********************************************************
函数名称:void main()
函数作用:主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main()
{
        T0_init();    //计数器0、定时器1初始化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死循环
        {
                if(IN==0) //检测到脉搏信号
                        TR1=1;//自动开启检测计算脉搏。定时器1开启
                display();//显示脉搏相关信息
                //计算脉搏
                if(TL0>=5)//如果采集到5个脉搏信号
                {
                        TL0=0;//重置脉搏数量,重新计数
                        if(T1_num<1000&&T1_num>150)//计算脉搏,条件就是满足5个脉搏信号用时大于1.5S且小于10S,否者都忽略
                        {
                                if(T1_num<375)                   //脉搏大于80bmp时采用两次求和取平均方式提高精度
                                        maibo=(maibo+30000/T1_num)/2;
                                else                                   //否者,直接计算脉搏
                                        maibo=30000/T1_num;//脉搏=(5/(T1_num/100))*60=30000/T1_num;其中T1_num单位是10毫秒30000/375=80
                        }
                        T1_num=0;//重置计时
                }
        }
}

#ifndef _INTERRUPT_H_
#define _INTERRUPT_H_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AX 6    //检测结束脉搏数量
/************************引脚定义************************/
sbit IN=P3^2;         //脉搏信号输入
/************************变量定义************************/
uchar T0_num=0;  //定时计数变量
uint T0_nums=0;  //计时脉搏时间间隔变量
uchar miao=0;         //测量时间秒钟
uchar maibos=0;  //最终测量脉搏数
uchar maibo=0;   //记录脉搏

uchar T[MAX]={0};//记录已采集到的脉搏时间间隔
uchar low=0;         //上一次脉搏时间间隔
/*********************************************************
函数名称:void T0_init()
函数作用:计数器0、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T0_init()
{
        EA=1;                  //开总中断
        TMOD=0x01;             //计数器0工作工作方式1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H0=(65536-1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65536-10000)%256; //定时器T0的低8位赋初值
        TR0=0;                                   //关闭定时器
}
/*********************************************************
函数名称:void Int0_init()
函数作用:外部中断0初始化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Int0_init()
{
        EA=1;                  //开放总中断
           IT0=1;                 //选择负跳变来触发外中断
        EX0=0;                 //允许使用外中断
}
/*********************************************************
函数名称: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函数作用:定时器1中断处理函数
参数说明:10毫秒定时中断一次
*********************************************************/
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定时器T0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10000)%256;//定时器T0的低8位重新赋初值
        if(EX0==1)                          //开启脉搏检测
        {
                T0_num++;                  //计数变量+1
                if(T0_num>=100)          //100*10ms=1S
                {
                        T0_num=0;          //重置计数变量
                        miao++;                  //秒+1
                        if(miao>99)
                                miao=0;
                }

                T0_nums++;            //脉搏时间间隔变量+1
                if(T0_nums>=500)  //500*10ms=5S
                {
                        miao=0;              //采集超时,清除所有变量
                        maibo=0;
                        EX0=0;              //关闭脉搏检测
                        TR0=0;
                }
        }
}
/*********************************************************
函数名称:void init0(void) interrupt 0
函数作用: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函数
参数说明:
*********************************************************/
void init0(void) interrupt 0
{
        uchar i=0;
        uint TS=0;
        if(IN==0&&T0_nums>39)      //再次确认感应,并且距上一次感应的时间足够长,如果过短认为是波动放弃处理

网友A(2020-04-14):
proteus里只给单独一个是非门,怎么组成施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