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能指点一下如何搭建这个电路吗?第一次焊接 求帮助

楼主:
自己动手焊接,但是我零基础,求大神指点一二,不要再让我去那个宝上看了

网友A(2019-12-20):
图这么清楚都不会的话,先从最简单的做起,由易到难是通则。
当然,你可能是神级人物,自己写好程序画好图高度全部完成但就是不会焊接,找附近修电器的给十块二十什么的就搞定找师兄更便宜,比买工具划算多了。

网友B:
买个洞洞板,买元件,把元件插到洞洞板上,用导线把引脚连起来,OK

网友C:
你好!
看器件的网络标识,一样的焊到一起

网友D:
买个面包板

网友E:
有那个时间不如把原理图往AD上一放然后布线打样,

网友F:
考验你动手的能力到了,没有什么捷径和方法,照着原理图一根一根线焊接好。如果想方便省事的话,AD画好PCB,打5片样板,才5元包邮,再把元器件放上去焊接完事。

网友G:
根据网标一点一点来

网友H:
RP1是链接数码管用到的锁存器
U2没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I:
可以先认识元器件的图,然后按上面的图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考验你动手的能力到了,没有什么捷径和方法,照着原理图一根一根线焊接好。如果想方便省事的话,AD画好PCB ...

捷配0 元包邮。不过新人还是练习焊接吧

网友K:
零基础?那就不是一两句能同你说清的事,就算按图接好了,没有代码你也运行不起来!调整就更难了。还是好好学学教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视频看得有一点入门还是买个开发板,百十来块的事,如果这一点都精算,后面学东西会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