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ADC跳动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大家觉得STC8系列单片机怎么样  我去年在网上买了一块  STC8A8K64S4A12  测试感觉ADC 跳动太大还有就是10位 PWM 感觉不是很好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会用还是 确实有这种问题?

网友A(2019-12-20):
STC8A8K64S4A12有8通道12位ADC,mV级分辨率,转换的尾数波动很正常,通常需要采用软件滤波。

网友B:
首先这个是12位的ADC,其次按10位ADC稳定度在5-10mV来说,12位ADC稳定度会更高。跳动的原因也许是程序滤波处理的不行,

网友C:
ADC 跳动太大可能是你电路的问题

网友D:
参考源+软件滤波。。

网友E:
什么样的跳到?

网友F:
测量端上足够的电容,并且使用n次平均值法

网友G:
我在那个宝购的STC8H04A10-SOP8  ADC用得还可以的。

网友H:
一般不会,只是精度的问题,寄存器设置应该不对,可以参考官方的例程与用户手册

网友I:
还有就是这个型号单片机各位用的多不多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I:
还有就是这个型号单片机各位用的多不多  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不要指望芯片自身的抗干扰能力有多强,设计工业产品还是要按EMC规矩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