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6的温度报警器

楼主(2019-12-20):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8b20.h"
u8 waring[] = {10,34}; //默认报警温度范围
u8 *p = waring;
u8 data[200];

int main(void)
{
u8 t=0;
float temperature;
int tmp;

LED_Init();//LED初始化
KEY_Init();//按键初始化
SysTick_Init(72);//延时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
USART1_Init(9600);
TFTLCD_Init();   //LCD初始化
BEEP_Init();//蜂鸣器初始化

FRONT_COLOR=RED;
LCD_ShowFontHZ(30,40,"张川");
LCD_ShowString(30,8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201607014123");

while(DS18B20_Init())//ds18b20初始化
{
  LCD_ShowString(30,1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DS18B20 Erro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00,100,6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30,10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DS18B20 OK!");
FRONT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30,13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xiaxian:");
LCD_ShowString(30,15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shangxian:");

while(1)
{
  KEY_SET();
  if(t % 10 == 0)//100ms读取一次
  {
   temperature = DS18B20_GetTemperture();
   if(0 > temperature)
   {
    LCD_ShowChar(30+80,170,'-',16,0);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
   else LCD_ShowChar(30+80,170,' ',16,0);

   sprintf((char *)data,"Temperate:%.2f",temperature);
    LCD_ShowString(30,170,tftlcd_data.width,tftlcd_data.height,16,data);
   //LCD_ShowNum(30+80+8,170,temperature/1,2,16);
   //LCD_ShowNum(30+80+32,170,temperature%10,1,16);

   LCD_ShowNum(30+80+8,130,waring[0],2,16);
   LCD_ShowNum(30+80+8,150,waring[1],2,16);
  }

  t++;
  if(t%20==0)
  {
   led1 = !led1;
  }
  delay_ms(10);

  tmp = (int)temperature;
  if((tmp<=waring[0]) || (tmp >= waring[1]))
  {
   beep = !beep;
   led2 = 1;
  }
  else
  {
   beep = 0;
   led2 = 0;
  }
}
}

网友A(2021-11-15):
程序能运行,但烧入进板子里就没用了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序能运行,但烧入进板子里就没用了这个

我也是,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