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动USB转485模块通讯就很容易断开,查了3天了

楼主:
如图:写命令 电机延 时3秒转动 ,电机一动USB转485模块就很容易断开(有时操作一次就断开,有时操作几十次也不断开),显示写错误、相应超时。此时用示波器测试485芯片AB脚无信号。请问有什么可能原因?查了3天了 ,实在找不到问题,求大神们指点!其他设置都一样,把电机转动去掉就一切正常。

网友A(2019-12-20):
你好!
应该是电磁干扰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B:
测量一下485芯片电压波动

网友C:
信号干扰了,请使用屏蔽双绞线!然后屏蔽端一侧接地,另外一侧不要接地!

网友D:
电机在转动的时候会有强烈的电磁干扰 你要对你的电路做好足够的屏蔽和抗干扰措施

网友E:
已解决,换USB口,原用电脑前面的USB口,改成用电脑后面的USB口,这样干扰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