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快捷键整理

楼主(2019-12-20):
原理图:
》查找元件      Ctrl+F
》统一编号      T+A
》调出元件库工具栏      V+Y
》批量修改      右击--属性相同的,Any改成Same--在弹出的对话框里修改属性
》原理图库元件列表      右下角--SCH--SCH Library
》复制元件,编号自动增加      按住Shift拖拉元件
》显示原理图中的元件在PCB中的位置      选中--PCB中选中的元件会变白
》DRC错误检查      1.Project--Compile PCB Project。2.编译完成后,右下角--System--Message--显示错误列表--双击显示错误地点
》显示统一网络的引脚      按住Alt选中引脚
》生成子原理图      放置工具栏的Plane sheet symbol的图标--改名字伟xx.SocDoc--D+R,单击框图生成原理图--原理图不出现上下关系,T(工具)+H(上下层次)

PCB:
》查找元件      J+C
》测量距离      Ctrl+G
》设置网格最小间距      Ctrl+G
》元件移到反面      鼠标选中--L
》对齐元件      Ctrl+T(上对齐) Ctrl+Shift+L(左对齐) Ctrl+Shift+R(右对齐)
》走线宽度,间隔设置      Design--Rules
》PCB文件变成库文件     Design--Make PCB Library
》PCB库元件列表      右下角--PCB--PCB Library
》mm和mil单位切换      Q
》板子的形状      选中板子边界线--Design--Board Shap--Define from slected objects
》空格旋转45度      Tools--Pre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Rotation Step
》3D界面正反面反转      V+B
》划线时,鼠标显示大十字      DXP--Perferences--PCB Editor--General--Othe--Curse Type--Large 90
》允许走线交错      DXP--Perferences--PCB Editor--Interactive Routing--Current Mode中勾选Ignore Obstacles
》图层显示选项      L
》单层显示模式      Shift+S
》走线默认是唯一路径的关闭方法      DXP--PCB Editors--Interactive Routing--Automatic...Loops(去掉)
》DRC错误检查      Tools--Design Rule Check--Run Design Rule Check--检查完毕,双击错误,显示错误的位置
》覆铜区域走出相同网络的线无法自动链接     双击覆铜--选择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
》扣出散热铜盘不盖油      选中Top Solder或者Bottom Solder层--用画图工具,画出不要绿油的区域
》拼版      Ctrl+A全部选中--Ctrl+C复制--E+A选中2,3选项,点击Paste Array...--Item Count选择拼版数,
                   Linear Array中的X..,Y..指的是两个拼版之间的距离
》标注板子长宽尺寸      Place--Dimension
》在altium designer 中如何将PCB和原理图同时显示
》元器件每次重新导入都跑:双击原理图中的元件,Reset唯一元件号
》批量修改部分丝印大小:按Shift选中所有要修改的,按住Shift双击左键,就可以进行修改。
》设置过孔默认大小:菜单Tools_Preferences中,在PCB Editor栏有Default项点击之,找到Via,双击之,可设置Via的默主过孔参数。
》快捷键设置:点击DXP--
Customize...命令--选中某个命令--Primary中修改。
》放置过孔快捷键:数字键“2”。快捷键放置过孔设置过孔默认大小:“Tab”设置一下过孔大小,下一次就会按照你设置的大小了

设计规则:
》地面元件到接插件需要大于5mm间距
》元件到板边要大于5mm,走线或覆铜要大于1mm
》1000V高压点同一层之间的间隔大于3mm
》过孔盖油   双击过孔--选中Force...top和Force...bottom
》插件正反两面加黄色丝印可以减少粘焊锡膏
》选择2~3个板子的边角加mark点(贴片坐标)
》导线间距由板材的绝缘电阻、耐电压、和导线的加工工艺决定。电压越高,导线间距应加大。一般FR4板材的绝缘电阻>1010Ω/mm,好的板材>1012Ω/mm。耐电压> 1000V/mm,实际上可达到1300V/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