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ic单片机的冲击测试PCB文件

楼主(2019-12-20):
本版本为基础版,冲击实验次数在程序里面固定。PWM输出控制继电器或者MOS管去控制测试的负载。RLED是工作指示灯,亮1S灭1S闪烁,GLED为停止工作指示灯,工作时灭,停止测试时常亮!KEY_IN为启动按键。文件附PCB这里和元项目文件。

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Deviec:FT61F02X
//-----------------------Variable---------------------------------
                _ISR                EQU                1A640H
                _sysRun                EQU                7BH
                _TimValue                EQU                70H
                _keyState                EQU                79H
                _sysTim                EQU                74H
                _keyProcTim                EQU                72H
                _RLEDProcTim                EQU                22H
                _PWMProcTim                EQU                20H
                _RLEDState                EQU                78H
                _PWMState                EQU                77H
                _GLEDState                EQU                76H
                _f1ms                EQU                7BH
                _PWMNum                EQU                24H
                _pwmEnd                EQU                7AH
                _ISR                EQU                1A640H
//-----------------------Variable END---------------------------------
                ORG                0000H
                LJUMP         0AH                         //0000         380A
                ORG                0004H
                STR         7EH                         //0004         01FE
                SWAPR         STATUS,0                 //0005         0703
                STR         7CH                         //0006         01FC
                LDR         PCLATH,0                 //0007         080A
                STR         7DH                         //0008         01FD
                LJUMP         E8H                         //0009         38E8
                LJUMP         D8H                         //000A         38D8

                //;Impacttest.C: 144: TimValue = sysTim - keyProcTim;
                LDR         75H,0                         //000B         0875
                STR         71H                         //000C         01F1
                LDR         74H,0                         //000D         0874
                STR         70H                         //000E         01F0
                LDR         72H,0                         //000F         0872
                SUBWR         70H,1                         //0010         0CF0
                LDR         73H,0                         //0011         0873
                BTSS         STATUS,0                 //0012         1C03
                DECR         71H,1                         //0013         0DF1
                SUBWR         71H,1                         //0014         0CF1

                //;Impacttest.C: 147: if (TimValue >= 20)
                LDWI         0H                         //0015         2A00
                SUBWR         71H,0                         //0016         0C71
                LDWI         14H                         //0017         2A14
                BTSC         STATUS,2                 //0018         1503
                SUBWR         70H,0                         //0019         0C70
                BTSS         STATUS,0                 //001A         1C03
                RET                                                         //001B         0004

                //;Impacttest.C: 148: {
                //;Impacttest.C: 149: keyProcTim = sysTim;
                LDR         75H,0                         //001C         0875
                STR         73H                         //001D         01F3
                LDR         74H,0                         //001E         0874
                STR         72H                         //001F         01F2

                //;Impacttest.C: 151: switch (keyState)
                LJUMP         45H                         //0020         3845

                //;Impacttest.C: 152: {
                //;Impacttest.C: 154: case 0:
                //;Impacttest.C: 155: if (PA0 == 0)
                BTSC         5H,0                         //0021         1405
                RET                                                         //0022         0004

                //;Impacttest.C: 156: {
                //;Impacttest.C: 157: keyState = 1;
                CLRR         79H                         //0023         0179
                INCR        79H,1                         //0024         09F9
                RET                                                         //0025         0004

                //;Impacttest.C: 161: case 1:
                //;Impacttest.C: 162: if (PA0 == 0)
                BTSC         5H,0                         //0026         1405
                LJUMP         40H                         //0027         3840

                //;Impacttest.C: 163: {
                //;Impacttest.C: 165: if (sysRun == 0)
                BTSC         7BH,1                         //0028         14FB
                LJUMP         3DH                         //0029         383D

                //;Impacttest.C: 166: {
                //;Impacttest.C: 167: sysRun = 1;
                BSR         7BH,1                         //002A         18FB

                //;Impacttest.C: 169: PC2 = 1;
                BSR         7H,2                         //002B         1907

                //;Impacttest.C: 170: PC4 = 1;
                BSR         7H,4                         //002C         1A07

                //;Impacttest.C: 172: RLEDState = 1;
                CLRR         78H                         //002D         0178
                INCR        78H,1                         //002E         09F8

                //;Impacttest.C: 173: RLEDProcTim = sysTim;
                LDR         75H,0                         //002F         0875
                STR         23H                         //0030         01A3
                LDR         74H,0                         //0031         0874
                STR         22H                         //0032         01A2

                //;Impacttest.C: 175: PWMNum = 2;
                LDWI         2H                         //0033         2A02
                STR         24H                         //0034         01A4
                CLRR         25H                         //0035         0125

                //;Impacttest.C: 176: pwmEnd = 0;
                CLRR         7AH                         //0036         017A

                //;Impacttest.C: 177: PWMState = 1;
                CLRR         77H                         //0037         0177
                INCR        77H,1                         //0038         09F7

                //;Impacttest.C: 178: PWMProcTim = sysTim;
                LDR         75H,0                         //0039         0875
                STR         21H                         //003A         01A1
                LDR         74H,0                         //003B         0874
                STR         20H                         //003C         01A0

                //;Impacttest.C: 179: }
                //;Impacttest.C: 181: keyState = 2;
                LDWI         2H                         //003D         2A02
                STR         79H                         //003E         01F9

                //;Impacttest.C: 182: }
                RET                                                         //003F         0004

                //;Impacttest.C: 183: else
                //;Impacttest.C: 184: {
                //;Impacttest.C: 185: keyState = 0;
                CLRR         79H                         //0040         0179
                RET                                                         //0041         0004

                //;Impacttest.C: 189: default:
                //;Impacttest.C: 191: if (PA0)
                BTSS         5H,0                         //0042         1C05
                RET                                                         //0043         0004
                LJUMP         40H                         //0044         3840
                LDR         79H,0                         //0045         0879
                XORWI         0H                         //0046         2600
                BTSC         STATUS,2                 //0047         1503
                LJUMP         21H                         //0048         3821
                XORWI         1H                         //0049         2601
                BTSC         STATUS,2                 //004A         1503
                LJUMP         26H                         //004B         3826
                LJUMP         42H                         //004C         3842
                RET                                                         //004D         0004

                //;Impacttest.C: 238: switch (PWMState)
                LJUMP         7BH                         //004E         387B

                //;Impacttest.C: 239: {
                //;Impacttest.C: 241: case 0:
                //;Impacttest.C: 242: PC4 = 0;
                BCR         7H,4                         //004F         1207

                //;Impacttest.C: 243: break;
                RET                                                         //0050         0004

                //;Impacttest.C: 245: TimValue = sysTim - PWMProcTim;
                LDR         75H,0                         //0051         0875
                STR         71H                         //0052         01F1
                LDR         74H,0                         //0053         0874
                STR         70H                         //0054         01F0
                LDR         20H,0                         //0055         0820
                SUBWR         70H,1                         //0056         0CF0
                LDR         21H,0                         //0057         0821
                BTSS         STATUS,0                 //0058         1C03
                DECR         71H,1                         //0059         0DF1
                SUBWR         71H,1                         //005A         0CF1

                //;Impacttest.C: 248: if (TimValue >= 30000)
                LDWI         75H                         //005B         2A75
                SUBWR         71H,0                         //005C         0C71
                LDWI         30H                         //005D         2A30
                BTSC         STATUS,2                 //005E         1503
                SUBWR         70H,0                         //005F         0C70
                BTSS         STATUS,0                 //0060         1C03
                RET                                                         //0061         0004

                //;Impacttest.C: 249: {
                //;Impacttest.C: 250: PWMProcTim = sysTim;
                LDR         75H,0                         //0062         0875
                STR         21H                         //0063         01A1
                LDR         74H,0                         //0064         0874
                STR         20H                         //0065         01A0

                //;Impacttest.C: 266: PWMNum--;
                LDWI         1H                         //0066         2A01
                SUBWR         24H,1                         //0067         0CA4
                LDWI         0H                         //0068         2A00
                BTSS         STATUS,0                 //0069         1C03
                DECR         25H,1                         //006A         0DA5
                SUBWR         25H,1                         //006B         0CA5

                //;Impacttest.C: 267: if (PWMNum == 0)
                LDR         25H,0                         //006C         0825
                IORWR         24H,0                         //006D         0324
                BTSS         STATUS,2                 //006E         1D03
                LJUMP         78H                         //006F         3878

                //;Impacttest.C: 268: {
                //;Impacttest.C: 269: pwmEnd = 1;
                CLRR         7AH                         //0070         017A
                INCR        7AH,1                         //0071         09FA

                //;Impacttest.C: 270: GLEDState = 1;
                CLRR         76H                         //0072         0176
                INCR        76H,1                         //0073         09F6

                //;Impacttest.C: 272: sysRun = 0;
                BCR         7BH,1                         //0074         10FB

                //;Impacttest.C: 273: PC4 = 0;
                BCR         7H,4                         //0075         1207

                //;Impacttest.C: 274: PWMState = 0;
                CLRR         77H                         //0076         0177

                //;Impacttest.C: 275: }
                RET                                                         //0077         0004

                //;Impacttest.C: 276: else
                //;Impacttest.C: 277: {
                //;Impacttest.C: 278: PC4 = ~PC4;
                LDWI         10H                         //0078         2A10
                XORWR         7H,1                         //0079         0487
                RET                                                         //007A         0004
                LDR         77H,0                         //007B         0877
                XORWI         0H                         //007C         2600
                BTSC         STATUS,2                 //007D         1503
                LJUMP         4FH                         //007E         384F
                XORWI         1H                         //007F         2601
                BTSC         STATUS,2                 //0080         1503
                LJUMP         51H                         //0081         3851
                LJUMP         83H                         //0082         3883
                RET                                                         //0083         0004

                //;Impacttest.C: 205: switch (RLEDState)
                LJUMP         A6H                         //0084         38A6

                //;Impacttest.C: 206: {
                //;Impacttest.C: 208: case 0:
                //;Impacttest.C: 209: PC2 = 0;
                BCR         7H,2                         //0085         1107

                //;Impacttest.C: 210: break;
                RET                                                         //0086         0004

                //;Impacttest.C: 213: if (pwmEnd == 0)
                LDR         7AH,1                         //0087         08FA
                BTSS         STATUS,2                 //0088         1D03
                LJUMP         A3H                         //0089         38A3

                //;Impacttest.C: 214: {
                //;Impacttest.C: 215: TimValue = sysTim - RLEDProcTim;
                LDR         75H,0                         //008A         0875
                STR         71H                         //008B         01F1
                LDR         74H,0                         //008C         0874
                STR         70H                         //008D         01F0
                LDR         22H,0                         //008E         0822
                SUBWR         70H,1                         //008F         0CF0
                LDR         23H,0                         //0090         0823
                BTSS         STATUS,0                 //0091         1C03
                DECR         71H,1                         //0092         0DF1
                SUBWR         71H,1                         //0093         0CF1

                //;Impacttest.C: 218: if (TimValue >= 1000)
                LDWI         3H                         //0094         2A03
                SUBWR         71H,0                         //0095         0C71
                LDWI         E8H                         //0096         2AE8
                BTSC         STATUS,2                 //0097         1503
                SUBWR         70H,0                         //0098         0C70
                BTSS         STATUS,0                 //0099         1C03
                RET                                                         //009A         0004

                //;Impacttest.C: 219: {
                //;Impacttest.C: 220: RLEDProcTim = sysTim;
                LDR         75H,0                         //009B         0875
                STR         23H                         //009C         01A3
                LDR         74H,0                         //009D         0874
                STR         22H                         //009E         01A2
                LDWI         4H                         //009F         2A04

                //;Impacttest.C: 221: GLEDState = 0;
                CLRR         76H                         //00A0         0176

                //;Impacttest.C: 222: PC2 = ~PC2;
                XORWR         7H,1                         //00A1         0487
                RET                                                         //00A2         0004

                //;Impacttest.C: 226: else
                //;Impacttest.C: 227: {
                //;Impacttest.C: 228: PC2 = 0;
                BCR         7H,2                         //00A3         1107

                //;Impacttest.C: 229: RLEDState = 0;
                CLRR         78H                         //00A4         0178
                RET                                                         //00A5         0004
                LDR         78H,0                         //00A6         0878
                XORWI         0H                         //00A7         2600
                BTSC         STATUS,2                 //00A8         1503
                LJUMP         85H                         //00A9         3885
                XORWI         1H                         //00AA         2601
                BTSC         STATUS,2                 //00AB         1503
                LJUMP         87H                         //00AC         3887
                LJUMP         AEH                         //00AD         38AE
                RET                                                         //00AE         0004

                //;Impacttest.C: 76: OSCCON = 0B01100001;
                LDWI         61H                         //00AF         2A61
                BSR         STATUS,5                 //00B0         1A83
                STR         FH                         //00B1         018F

                //;Impacttest.C: 78: INTCON = 0;
                CLRR         INTCON                         //00B2         010B

                //;Impacttest.C: 79: PORTA = 0B00000010;
                LDWI         2H                         //00B3         2A02
                BCR         STATUS,5                 //00B4         1283
                STR         5H                         //00B5         0185

                //;Impacttest.C: 80: TRISA = 0B11111111;
                LDWI         FFH                         //00B6         2AFF
                BSR         STATUS,5                 //00B7         1A83
                STR         5H                         //00B8         0185

                //;Impacttest.C: 81: PORTC = 0B00000100;
                LDWI         4H                         //00B9         2A04
                BCR         STATUS,5                 //00BA         1283
                STR         7H                         //00BB         0187

                //;Impacttest.C: 82: TRISC = 0B11100011;
                LDWI         E3H                         //00BC         2AE3
                BSR         STATUS,5                 //00BD         1A83
                STR         7H                         //00BE         0187

                //;Impacttest.C: 84: ANSEL=0B0000000;
                CLRR         11H                         //00BF         0111

                //;Impacttest.C: 86: WPUA = 0B00000001;
                LDWI         1H                         //00C0         2A01
                STR         15H                         //00C1         0195

                //;Impacttest.C: 87: WPUC = 0B00000000;
                CLRR         8H                         //00C2         0108

                //;Impacttest.C: 88: OPTION = 0B00001000;
                LDWI         8H                         //00C3         2A08
                STR         1H                         //00C4         0181

                //;Impacttest.C: 90: MSCKCON = 0B00000000;
                BCR         STATUS,5                 //00C5         1283
                CLRR         1BH                         //00C6         011B

                //;Impacttest.C: 93: CMCON0 = 0B00000111;
                LDWI         7H                         //00C7         2A07
                STR         19H                         //00C8         0199

                //;Impacttest.C: 96: T2CON = 0B00011001;
                LDWI         19H                         //00C9         2A19
                STR         12H                         //00CA         0192

                //;Impacttest.C: 98: TMR2 = 0;
                CLRR         11H                         //00CB         0111

                //;Impacttest.C: 99: PR2 = 248;
                LDWI         F8H                         //00CC         2AF8
                BSR         STATUS,5                 //00CD         1A83
                STR         12H                         //00CE         0192

                //;Impacttest.C: 101: TMR2IF = 0;
                BCR         STATUS,5                 //00CF         1283
                BCR         CH,1                         //00D0         108C

                //;Impacttest.C: 102: TMR2IE = 1;
                BSR         STATUS,5                 //00D1         1A83
                BSR         CH,1                         //00D2         188C

                //;Impacttest.C: 103: TMR2ON = 1;
                BCR         STATUS,5                 //00D3         1283
                BSR         12H,2                         //00D4         1912

                //;Impacttest.C: 104: PEIE = 1;
                BSR         INTCON,6                 //00D5         1B0B

                //;Impacttest.C: 105: GIE = 1;
                BSR         INTCON,7                 //00D6         1B8B
                RET                                                         //00D7         0004
                LDWI         70H                         //00D8         2A70
                CLRR         7BH                         //00D9         017B
                STR         FSR                         //00DA         0184
                LDWI         7BH                         //00DB         2A7B
                LCALL         F5H                         //00DC         30F5
                LDWI         20H                         //00DD         2A20
                BCR         STATUS,7                 //00DE         1383
                STR         FSR                         //00DF         0184
                LDWI         24H                         //00E0         2A24
                LCALL         F5H                         //00E1         30F5
                LDWI         2H                         //00E2         2A02
                STR         24H                         //00E3         01A4
                LDWI         0H                         //00E4         2A00
                CLRR         25H                         //00E5         0125
                CLRR         STATUS                         //00E6         0103
                LJUMP         FDH                         //00E7         38FD

                //;Impacttest.C: 117: if (TMR2IF)
                BCR         STATUS,5                 //00E8         1283
                BCR         STATUS,6                 //00E9         1303
                BTSS         CH,1                         //00EA         1C8C
                LJUMP         EEH                         //00EB         38EE

                //;Impacttest.C: 118: {
                //;Impacttest.C: 119: TMR2IF = 0;
                BCR         CH,1                         //00EC         108C
                BSR         7BH,0                         //00ED         187B
                LDR         7DH,0                         //00EE         087D
                STR         PCLATH                         //00EF         018A
                SWAPR         7CH,0                         //00F0         077C
                STR         STATUS                         //00F1         0183
                SWAPR         7EH,1                         //00F2         07FE
                SWAPR         7EH,0                         //00F3         077E
                RETI                                         //00F4         0009
                CLRWDT                                 //00F5         0001
                CLRR         INDF                         //00F6         0100
                INCR        FSR,1                         //00F7         0984
                XORWR         FSR,0                         //00F8         0404
                BTSC         STATUS,2                 //00F9         1503
                RETW         0H                         //00FA         2100
                XORWR         FSR,0                         //00FB         0404
                LJUMP         F6H                         //00FC         38F6

                //;Impacttest.C: 309: MCU_INIT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