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单片机串口发送程序思路问题

楼主(2019-12-20):
我打算用串口发送数据,第一次发送一个数据的值为5,第二次发送二个数据的值分别为10,5,第三次发送三个数据的值分别为15,10,5,以此类推

网友A:
把三个数放到数组 ,用for循环发送。

网友B:
第n次发送n个数据,数据内容为:5n,5(n-1),..........,10,5 。

网友C:
建立循环, 再定义一个数组,数组的元素个数是循环的个数,然后发送数组内容 5n,5(n-1)以此类推

网友D:
用循环语句,数组,n个数据,n*5,(n-1)*5,直到小于等于0

网友E:
先將发送函数封装下,参数是发送的数据域指针,类型unsigned char,然后每次发送指定发送的长度,如果是倒序的话,写个函数再封装下,倒序以后再发送。

网友F:
要用脉冲宽度调置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