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亮不显示 求帮助

楼主(2019-12-20):
#include <reg51.h>

sbit        rw=P3^3;
sbit        rs=P3^2;
sbit        en=P3^4;

char hour=10;
char minute=13;
char second=30;
char count=20;
char time[8];

void LCD_startup();
void LCD_inst(char);
void LCD_ldata(char);
void delay1ms(char);
void time1(void);
main()
{
        char num;
        LCD_startup();
        IE=0X82; //T0
        TMOD=0X01;
        TH0=(65636-50000)/256; //50ms
        TL0=(65636-50000)%256;
        TR0=1;
        while(1)
        {
                time1();
                LCD_inst(0x80);
                for(num=0;num<8;num++)
                {
                        LCD_ldata(time[num]);
                }
        }
}

void LCD_startup()
{
        LCD_inst(0x38);
        LCD_inst(0x08);
        LCD_inst(0x01);
        LCD_inst(0x06);
        LCD_inst(0x0C);
}
void LCD_inst(char inst)
{
        en=0;
        rs=0;
        rw=0;
        delay1ms(5);
        en=1;
        P2=inst;
        delay1ms(5);
        en=0;
}
void LCD_ldata(char ldata)
{
        en=0;
        rs=1;
        rw=0;
        delay1ms(5);
        en=1;
        P2=ldata;
        delay1ms(5);
        en=0;
}
void delay1ms(char x)
{
        char i,j;
        for(i=0;i<x;i++)
        {
                for(j=0;j<120;j++)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
        TH0=(65636-50000)/256; //50ms
        TL0=(65636-50000)%256;
        if(--count==0)
        {
                count=2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13)
                                        hour=0;
                        }
                }
        }
}
void time1(void)
{
        time[0]=hour/10+0X30;
        time[1]=hour%10+0X30;
        time[2]=':';
        time[3]=minute/10+0X30;
        time[4]=minute%10+0X30;
        time[5]=':';
        time[6]=second/10+0X30;
        time[7]=second%10+0X30;
}

网友A(2020-01-20):
3脚接电位器,调节电压

网友B(2020-03-14):
程序跑着正常,看看硬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