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的三极管和电容作用是什么,不接三极管会怎样?

楼主:
电路图的三极管和电容作用是什么,不接三极管会怎样

网友A(2019-12-20):
没影响,只是没用到唤醒功能而已。

网友B:
你试试蜂鸣器 不接三极管  驱动电流不够大  ,蜂鸣器不会响

网友C:
他这个电路中的电容应该是消除抖动的,然后那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就上拉到电源,其实大多数电路这样做有点多余了,直接一个上拉电阻就行了。这个电路可能是检测端的电压和单片机IO电平不一样,做电平匹配的。

网友D:
Q1三极管用来反相 c6电容要来防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