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第一次学习单片机应该了解哪些内容

楼主(2019-12-20):
如题,因为自己专业有学习到单片机的相关知识但是还没有进行过实践,请问关于单片机的模拟应该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网友A:
安装PROTEUS,去下载一些例程,大概了解单片机所实现的任务,然后有针对性地去学习其内容

网友B:
仿真软件Proteus 8 ,编译软件Keil

网友C:
第一次学习,一点了解也没有的,可以去B站上  有从简单易上手到基础知识的教程的视频

网友C:
Keil软件必备,可以去B站上先学习51单片机,比较简单,B站上也有相关的一个系列的教学视频,从易到难,然后有了方向了解了单片机,再进一步学习

网友D:
首先看你想用什么语言来编写,然后去了解一些基本知识,在找一些实例来练习,软件就proteus还有keil

网友E:
仿真软件Proteus 8 ,编译软件Keil 。我们用的这个

网友F:
51单片机+Proteus 8,编程方面keil编译hex文件就不错了

网友G:
我们用的是protues和keil

网友H:
先把软件下载了吧,买个单片机,商家会给你软件,然后找课题,自己试着做做,边学边问,不懂的上下百度,或者在b站找找视频,也可以来这问

网友I:
安装仿真软件Proteus 8 ,编译软件Keil,从51开始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