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波形发生器(6种)源程序+仿真电路

楼主(2019-12-20):
波形发生器(6种)源程序+仿真电路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C0832 XBYTE[0xfffe]

sbit k0=P1^0; //产生方波
sbit k1=P1^1; //产生锯齿波
sbit k2=P1^2; //产生三角波
sbit k3=P1^3; //产生阶梯波
sbit k4=P1^4; //产生正弦波
sbit k5=P1^5;//产生梯形波
uchar mm=0,x=0,y=0;
uchar flag=0;//不同值对应不同波形
uchar code SETTAB[256]={0x80,0x82,0x85,0x88,0x8b,0x8e,0x91,0x94,0x97,0x9a,0x9d,
0xa0,0xa3,0xa6,0xa9,0xac,0xaf,0xb2,0xb6,0xb9,0xbc,0xbf,0xc2,0xc5,0xc7,0xca,0xcc,0xcf,
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
0xee,0xef,0xf1,0xf2,0xf4,0xf5,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
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0x76,0x79,0x7c,0x80};

void delay(uint ms)
{uchar i;
while(ms--)for(i=0;i<120;i++);}
void sin()         //正弦波发生函数
{DAC0832=SETTAB[y];
x++;y++;}

void fangbo( )    //方波发生函数
{  DAC0832=y;
   x++;
   if(flag==0)
   {y=0xff;
    if(x==128){flag=1;y=0x00;}}//方波+
        else {y=0x00;
    if(x==0){flag=0;y=0xff;}}}//方波-

void sanjiaobo( )          //三角波发生函数
{ DAC0832=y;
   x++;
   if(flag==0)
   {y+=2;
    if(x==128){flag=1;y-=2;}}//三角波+
        else {y-=2;
    if(x==0){flag=0;y=0;}}}//三角波-

void juchibo() //锯齿波发生函数
{DAC0832=y;        y++;}

void jietibo()//阶梯波发生函数
{DAC0832=y;
y+=25;}
void tixing( )    //梯形波发生函数
{uint i;
DAC0832=y;

if(flag==0){y+=2;x++;if(x==128){flag=1;y-=2;}}
  else {y-=2;x--;if(x==0){for(i=0;i<5000;i++)y=0x00;flag=0;}}}

void read_key()
{if(k0==0){delay(10);if(k0==0){mm=1;while(k0==0);}}
else if(k1==0){delay(10);if(k1==0){mm=2;while(k1==0);}}
  else if(k2==0){delay(10);if(k2==0){mm=3;while(k2==0);}}
  else if(k3==0){delay(10);if(k3==0){mm=4;while(k3==0);}}
  else if(k4==0){delay(10);if(k4==0){mm=5;while(k4==0);}}
  else if(k5==0){delay(10);if(k5==0){mm=6;while(k5==0);}}}

void main()
{TMOD=0x02;
TH0=TL0=156;
TR0=1;ET0=1;EA=1;
mm=0;
for(;;)read_key();}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2
{{switch(mm)
  {case 1:fangbo();break;
   case 2:juchibo();break;
   case 3:sanjiaobo();break;
   case 4:jietibo();break;
   case 5:sin();break;
   case 6:tixing();break;}} }

网友A:
不好用,只显示一种错误波形啊,

网友B:
刚好需要谢谢啦

网友C:
仿真只有一个波形,有错误。

网友D(2020-04-25):
虽然可以参考,但是仿真的只有一个波形,应该是只编写一个波形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