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时钟温度计 DS1302+LCD1602 原理图PCB程序

楼主(2019-12-20):
本设计是由STC89C5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具有在线编程功能,低功耗;时钟电路由DS1302提供,它是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时钟电路,工作电压为3V~5V;所以采用DS1302作为本设计的日历芯片;显示部份使用LCD1602B液晶模块进行数字显示,1602B液晶模块可以显示2行16个字符,有8位数据总线D0—D7,和RS、R/W、EN三个控制端口,工作电压为5V,并且带有字符对比度调节和背光。该模块也可以只用D4-D7作为四位数据分两次传送,这样就可以节省MCU的I/O口资源,系统主要由晶振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部分、中央处理单元、晶显示部分组成。

电路原理图如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DIO      P0
sbit rs=P2^0;
sbit rd=P2^1;
sbit lcden=P2^2;
sbit acc0=ACC^0;             //移位时的第0位
sbit acc7=ACC^7;             //移位时用的第7位
sbit ct=P2^3;
sbit speaker=P3^5;
sbit DQ=P2^5;//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int djs11=0,js,dsmin=0,dshour=0;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week,count=0;
uchar ReadValue,num,time;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
uchar code        table[]={" 2000-00-00 FRI"};
uchar code table1[]={" 00:00:00       "};
uchar code table2[]= "THUFRISATSUNMONTUEWES";
char szdata[8];
char szdata1[8];
uchar data disdata[5];
sbit DATA=P3^3;   //时钟数据接口
sbit RST=P3^4;
sbit SCLK=P3^2;
sbit menu=P2^7;              //菜单
sbit add=P2^6;               //加一
sbit dec=P2^4;
sbit set=P2^3 ;              //减一
sbit djs=P3^6;
void miaobiao();
void yx();
void delayms(int x)
{
char i;
while(x--)
{
  for(i=150;i>0;i--);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uint z)
{
        for(;z>0;z--);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d=0;
        lcden=0;
        LCDIO=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d=0;
        lcden=0;
        LCDIO=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uchar num;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delay(5);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
  uchar i;
  SCLK=0;           //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delay1(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A=dat&0x01;    //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delay(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1(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

void WriteSet1302(uchar Cmd,uchar dat)
{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1(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Write1302(dat);  //写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

uchar Read1302(void)
{
   uchar i,dat;
   delay(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因为先读出的是字节的最低位
    if(DATA==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1(2);  //稍微等待
    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1(2);  //稍微等待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uchar  ReadSet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RST=0;                 //拉低RST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void Init_DS1302(void)
{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0/10)<<4|(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12/10)<<4|(12%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11/10)<<4|(11%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25/10)<<4|(25%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1/10)<<4|(1%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c,((13/10)<<4|(13%10)));   //nian
WriteSet1302(0x8a,((1/10)<<4|(1%10)));
}

void DisplaySecond(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7);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Minute(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4);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Hour(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c1);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Day(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9);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Month(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6);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Year(uchar x)
{
uchar i,j;
  i=x/10;
j=x%10;
write_com(0x83);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void DisplayWeek(uchar x)
{ uchar i;
   x=x*3;
write_com(0x8c);
for(i=0;i<3;i++)
   {
           write_date(table2[x]);
        x++;
   }
}

void  read_date(void)
{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second=((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minute=((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day=((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month=((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yea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ReadValue=ReadSet1302(0x8b);                     //读星期
     week=ReadValue&0x07;
         if((year==szdata[1])&&(month==szdata[2])&&(day==szdata[3])&&(week==szdata[4])&&(hour==szdata[5])&&(minute==szdata[6])&&(second==szdata[7]))             speaker=0;
         DisplaySecond(second);
     DisplayMinute(minute);
     DisplayHour(hour);
     DisplayDay(day);
     DisplayMonth(month);
     DisplayYear(year);
         DisplayWeek(week);
}

void turn_val(char newval,uchar flag,uchar  newaddr,uchar s1num)
    {
                   newval=ReadSet1302(newaddr);                     //读取当前时间
                   newval=((newval&0x70)>>4)*10+(newval&0x0f);    //将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if(flag)                  //判断是加一还是减一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 if(newval>99) newval=0;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 if(newval>12) newval=1;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 if(newval>31) newval=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 if(newval>6) newval=0;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 if(newval>23) newval=0;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 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 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 if(newval<0) newval=99;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 if(newval<0) newval=12;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 if(newval<0) newval=3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 if(newval<0) newval=6;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 if(newval<0) newval=23;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 if(newval<0) newval=59;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 if(newval<0) newval=59;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WriteSet1302((newaddr-1),((newval/10)<<4)|(newval%10));  //将新数据写入寄存器

        }

void turn_val11(char newval,uchar flag,uchar  newaddr,uchar s1num)
    {
                   newval=szdata[s1num];                     //读取当前时间
                   //newval=((newval&0x70)>>4)*10+(newval&0x0f);    //将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if(flag)                  //判断是加一还是减一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 if(newval>99) newval=0;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 if(newval>12) newval=1;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 if(newval>31) newval=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 if(newval>6) newval=0;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 if(newval>23) newval=0;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 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 if(newval>59) newval=0;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newval--;
                                        switch(s1num)
                       { case 1: if(newval<0) newval=99;
                                                      DisplayYear(newval);
                                                                  break;
                                             case 2: if(newval<0) newval=12;
                                                                   DisplayMonth(newval);
                                                          break;
                                             case 3: if(newval<0) newval=31;
                                                                   DisplayDay(newval);
                                                          break;
                                             case 4: if(newval<0) newval=6;
                                                          DisplayWeek(newval);
                                                                  break;
                         case 5: if(newval<0) newval=23;
                                                          DisplayHour(newval);
                                                                  break;
                         case 6: if(newval<0) newval=59;
                                                          DisplayMinute(newval);
                                                                  break;
                         case 7: if(newval<0) newval=59;
                                                          DisplaySecond(newval);
                                                                  break;
                                                 default:break;
                                       }
                                         }
                 szdata[s1num]= newval;
                                 szdata1[s1num]=newval;
                                //WriteSet1302((newaddr-1),((newval/10)<<4)|(newval%10));  //将新数据写入寄存器

        }

//键盘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void)
{        uchar miao,s1num=0;

        if(menu==0)
     {
       delay(5);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write_com(0xc9);
           write_date(' ');//显示符号位
           write_com(0xca);
           write_date(' ');//显示百位
           write_com(0xcb);
           write_date('T');//显示十位
           write_com(0xcc);
           write_date('-');//显示个位
           write_com(0xcd);
           write_date('S');//显示小数点
           write_com(0xce);
           write_date('E');//显示小数位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T');
                while(1)
            {

                    if(menu==0)
             {
                delay(5);
                    if(menu==0)
                      {
                                     while(!menu);
                         s1num++;
                          }
                 }

                rd=0;
                        miao=ReadSet1302(0x81);
                        second=miao;
                        WriteSet1302(0x80,miao|0x80);
                    write_com(0x0f);//光标闪射

                        if(s1num==1)
                        {        year=ReadSet1302(0x8d);
                                write_com(0x80+4);        //年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year,1,0x8d,1);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year,0,0x8d,1);
                                 }
                              }
                         }
                        if(s1num==2)
                        {
                          month=ReadSet1302(0x89);
                                write_com(0x80+7);        //月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month,1,0x89,2);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month,0,0x89,2);
                           }
                        }
                        }
                        if(s1num==3)
                        {        day=ReadSet1302(0x87);
                                write_com(0x80+10);//日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day,1,0x87,3);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day,0,0x87,3);                                //写入日寄存器
                           }
                        }
                        }
                        if(s1num==4)
                        {  week=ReadSet1302(0x8b);
                                write_com(0x80+14);        //星期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week,1,0x8b,4);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week,0,0x8b,4);
                           }
                        }
                        }
                        if(s1num==5)
                        {        hour=ReadSet1302(0x85);
                                write_com(0x80+0x40+2);        //时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hour,1,0x85,5);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hour,0,0x85,5);
                           }
                        }
                        }
                        if(s1num==6)//调时间分
                        {  minute=ReadSet1302(0x83);
                                write_com(0x80+0x40+5);
                                if(add==0)
                        {
                          delay(5);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minute,1,0x83,6);                                //写入分寄存器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minute,0,0x83,6);                                //写入分寄存器
                           }
                        }
                        }
                        if(s1num==7)//调时间秒
                        {        second=ReadSet1302(0x81);
                                write_com(0x80+0x40+8);//秒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if(second==0x60)
                    second=0x00;
                                 turn_val(second,1,0x81,7);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second,0,0x81,7);
                           }
                        }
                        }

                        if(s1num==8)
                        {        miao=ReadSet1302(0x81);
                                second=miao;
                                WriteSet1302(0x80,second&0x7f);
                                s1num=0;//s1num清零//
                                write_com(0x0c);//光标不闪烁//
                                break;
                        }
                }
        }
        }

  if(ct==0)
     {
       delay(5);
           if(ct==0)
           {
             while(!ct);
                  s1num++;
       write_com(0xc9);
           write_date(' ');//显示符号位
           write_com(0xca);
           write_date(' ');//显示百位
           write_com(0xcb);
           write_date('C');//显示十位
           write_com(0xcc);
           write_date('-');//显示个位
           write_com(0xcd);
           write_date('S');//显示小数点
           write_com(0xce);
           write_date('E');//显示小数位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T');
         DisplaySecond(szdata1[7]);
     DisplayMinute(szdata1[6]);
     DisplayHour(szdata1[5]);
     DisplayDay(szdata1[3]);
     DisplayMonth(szdata1[2]);
     DisplayYear(szdata1[1]);
         DisplayWeek(szdata1[4]);
                while(1)
            {

                    if(ct==0)
             {
                delay(5);
                    if(ct==0)
                      {
                                     while(!ct);
                         s1num++;
                          }
                 }

                rd=0;
                        miao=ReadSet1302(0x81);
                        second=miao;
                        WriteSet1302(0x80,miao|0x80);
                    write_com(0x0f);//光标闪射

                        if(s1num==1)
                        {        year=0x00;
                                write_com(0x80+4);        //年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11(year,1,0x8d,1);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11(year,0,0x8d,1);
                                 }
                              }
                         }
                        if(s1num==2)
                        {
                          month=0x00;
                                write_com(0x80+7);        //月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11(month,1,0x89,2);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11(month,0,0x89,2);
                           }
                        }
                        }
                        if(s1num==3)
                        {        day=0x00;
                                write_com(0x80+10);//日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11(day,1,0x87,3);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11(day,0,0x87,3);                                //写入日寄存器
                           }
                        }
                        }
                        if(s1num==4)
                        {  week=0x00;
                                write_com(0x80+14);        //星期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11(week,1,0x8b,4);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11(week,0,0x8b,4);
                           }
                        }
                        }
                        if(s1num==5)
                        {        hour=0x00;
                                write_com(0x80+0x40+2);        //时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11(hour,1,0x85,5);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11(hour,0,0x85,5);
                           }
                        }
                        }
                        if(s1num==6)//调时间分
                        {  minute=0x00;
                                write_com(0x80+0x40+5);
                                if(add==0)
                        {
                          delay(5);
                          if(add==0)
                           { while(!add);
                         turn_val11(minute,1,0x83,6);                                //写入分寄存器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11(minute,0,0x83,6);                                //写入分寄存器
                           }
                        }
                        }
                        if(s1num==7)//调时间秒
                        {        second=0x00;
                                write_com(0x80+0x40+8);//秒光标
                                if(add==0)
                        {
                          delay(3);
                          if(add==0)
                           { while(!add);
                 if(second==0x60)
                    second=0x00;
                                 turn_val11(second,1,0x81,7);
                            }
                        }
                        if(dec==0)
                        {
                           delay(3);
                           if(dec==0)
                           { while(!dec);
                         turn_val11(second,0,0x81,7);
                           }
                        }
                        }

                        if(s1num==8)
                        {        miao=ReadSet1302(0x81);
                                second=miao;
                                WriteSet1302(0x80,second&0x7f);
                                s1num=0;//s1num清零//
                                write_com(0x0c);//光标不闪烁//
                                break;
                        }
                }
        }
        }
}

void Timer0_init()
{
      js=0;
          TMOD=0x01;                                  //T0为定时器方式1
      TH0=0x4c;
          TL0=0x00;
     //IT1=1;
          ET0=1;//EX1=1;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F0=0;
                 //TH0=0x4c;
                //TL0=0x00;
                TH0=0xb3;
                TL0=0x4c;
                js++;
                if(js==1)
                  { js=0;
                    djs11++;
                        //led1=~led1;
                        if(djs11>59)
                          {
                            djs11=0;
                                dsmin=dsmin+1;
                                if(dsmin>59)
                                 {
                                   dsmin=0;
                                   dshour=dshour+1;
                                   if(dshour>24) dshour=0;
                                 }
                        }
                   }
}
void miaobiao()
{                int i,j;

            write_com(0x80);write_date(' ');
                        write_com(0x81);write_date(' ');
                        write_com(0x82);write_date(' ');
                        write_com(0x83);write_date(' ');
                        write_com(0x84);write_date(' ');
                        write_com(0x85);write_date(' ');
                        write_com(0x86);write_date(' ');
                        write_com(0x87);write_date(' ');
                    write_com(0x88);write_date(' ');
                        write_com(0x89);write_date(' ');
                        write_com(0x8a);write_date(' ');
                        write_com(0x8b);write_date(' ');
                        write_com(0x8c);write_date(' ');
                        write_com(0x8d);write_date(' ');
                        write_com(0x8e);write_date(' ');
                        write_com(0x8f);write_date(' ');
                        write_com(0xc0);write_date(' ');
                        write_com(0xc1);write_date(' ');
                        write_com(0xc2);write_date(' ');
                        write_com(0xc3);write_date(' ');
                        write_com(0xc4);write_date(' ');
                        write_com(0xc5);write_date(' ');
                        write_com(0xc6);write_date(' ');
                        write_com(0xc7);write_date(' ');
                    write_com(0xc8);write_date(' ');
                        write_com(0xc9);write_date(' ');
                        write_com(0xca);write_date(' ');
                        write_com(0xcb);write_date(' ');
                        write_com(0xcc);write_date(' ');
                        write_com(0xcd);write_date(' ');
                        write_com(0xce);write_date(' ');
                        write_com(0xcf);write_date(' ');
                   while(1)
                    {        if(add==0)
                              {
                                  delayms(30);
                                    if(add==0)
                                          {
                                            TR0=1;
                                          }

                                  }
                                if(dec==0)
                              {
                                  delayms(30);
                                    if(dec==0)
                                          {
                                            TR0=0;
                                          }
                                          }
                                if(set==0)
                              {
                                  delayms(30);
                                    if(set==0)
                                          {
                                            djs11=0;
                                                TR0=0;
                                                                                                dsmin=0;
                                                dshour=0;
                                          }
                                          }
                                   if(djs==0)
                              {
                                  delayms(30);
                                    if(djs==0)
                                          {
                                                yx();
                                          }
                                          }
                        write_com(0xc4);
                                                 i=dshour/10;
             j=dshour%10;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write_date(':');
                         i=dsmin/10;
             j=dsmin%10;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write_date(':');

                                                  i=djs11/10;
             j=djs11%10;
             write_date(0x30+i);
             write_date(0x30+j);
                        }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ite_com(0xc9);
           write_date(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ite_com(0xca);
           write_date(disdata[0]);//显示百位
           write_com(0xcb);
           write_date(disdata[1]);//显示十位
           write_com(0xcc);
           write_date(disdata[2]);//显示个位
           write_com(0xcd);
           write_date(0x2e);//显示小数点
           write_com(0xce);
           write_date(disdata[3]);//显示小数位
           write_com(0xcf);
           write_date('C');
   }

void yx()
{
init();
while(1)
        {
         read_date();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key_scan();
         if(add==0)
                             {
                                  delayms(30);
                                    if(add==0)
                                          {
                                             speaker=1;
                                          }

                                  }
                                if(dec==0)
                              {
                                  delayms(30);
                                    if(dec==0)
                                          {
                                             speaker=1;
                                          }
                                          }
         if(djs==0)
          {
           delay(5);
            if(djs==0)
                  {
                   miaobiao();
                  }
                }
        }

}

void main()
{
        init();
        Timer0_init();
//        Init_DS1302();       //将1302初始化
     speaker=1;
     szdata1[1]=0x00;
         szdata1[2]=0x00;
         szdata1[3]=0x00;
         szdata1[4]=0x00;
         szdata1[5]=0x00;
         szdata1[6]=0x00;
         szdata1[7]=0x00;
        yx();
}

网友A(2020-12-23):
感谢分享但是我使用之后LCD不能显示内容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苟富贵.C(333): warning C280: 'newaddr': unreferenced local variable                                                                            出现了这个错误

网友B:
苟富贵.C(333): warning C280: 'newaddr': unreferenced local variable

网友C:
楼主 实力很强啊  向楼主看齐1

网友D:
sbit ct =p2^3   sbit set=p2^3。怎么p2^3口定义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