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单片机的AS608指纹密码锁设计

楼主:
基于STC的指纹密码锁 采用0.96寸oled屏(SPI)、AS608指纹模块、 4*4矩阵键盘、并且有DS1302时间显示。
因为初学单片机和c语言程序有许多地方是根据范例程序更改,写的有点乱,不过是可以使用,现已经在社团的门上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写的不好高手勿喷)。程序已及原理图都已打包压缩(编程用的是 keil 5,电路图是用的ad2004)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etjmp.h>
#include "ZK.h"
#include "oled.h"          //包含液晶函数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AS608.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GPIO_KEY P2
#define GLY      10                //管理员
#define ST_up    11                //上调
#define XT_down  12                //下调
#define Sign_out 13                //退出
#define Delete   15                //删除
#define Confirm  14                //确认
#define User 1                        //用户
sbit Beep = P1^0;
sbit Lock = P1^1;
sbit FingerPrint_KEY=P3^7;
bit          GLY_use = 0;        //管理员使能位 :0、关闭管理员,1、开启管理员
bit           GLY_dj =  1;        //管理员冻结密码使能位:0、冻结密码,1、关闭冻结
bit                 init_complete=0;//初始化完成标志:0、初始化未完成,1、允许执行程序
bit     GLY_Password_ok = 0;//管理员密码输入好标志:0、密码未输好,1、密码已经输好
bit     Password_ok = 0;//密码输入好标志:0、密码未输好,1、密码已经输好
bit     Password_rd = 0;
bit     ZW_GLY = 0;
bit     CLose_OLED = 0;
uchar  code  AT_password[6] = {0,1,0,8,2,9};                                                //管理员密码           020403
uchar  code  PW_BUFFER[6]   = {0,2,0,4,0,3};                                                //用户密码
uchar  xdata  User_Password[16]   = {0};                //用户密码缓存
uchar  xdata   GLY_Password[16] = {0};                //管理员密码缓存
uchar  xdata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char  xdata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char code KEY_switch[16]={0xeb,0x77,0x7b,0x7d,0xb7,0xbb,0xbd,0xd7,0xdb,0xdd,0x7e,0xbe,0xde,0xee,0xed,0xe7};//0-15
jmp_buf JMP_BUF;
struct sTime CurTime;    //当前日期时间
long OLED_num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AS608_Buff[32];
void  GLY_Menu();
void RefreshTime();
void RefreshDate(uchar ops);
void Beep_10ms();
//void soft_reset(void)
//{
//   ((void (code *) (void)) 0x3745)();
//}
void JMP()
{
        if(setjmp(JMP_BUF)!=0) OLED_Clear();
}
void OPen_T0()
{
        TR0 = 1;               //启动T0
        ET0 = 1;        //使能T0中断
}
void Close_T0()
{
        TR0 = 0;               //启动T0
        ET0 = 0;        //使能T0中断
}
void CLOSE_OLED_TEST()
{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
uchar code  LedChar[]={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定义八个灯的工作状态。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void delay(uint xdata t);
uchar keyscan()        //带返回值的子函数
{
                uchar Key_H,Key_L,Key_Vaul,i;
        GPIO_KEY = 0xf0;//1111 0000
        if( (GPIO_KEY & 0xf0) != 0xf0)//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按下就为与)
        {
                delay(10);//软件消抖
                if( (GPIO_KEY & 0xf0) != 0xf0)//再次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Key_L = GPIO_KEY & 0xf0;// 储存列线值
                          GPIO_KEY = Key_L | 0x0f;
                          Key_H = GPIO_KEY & 0x0f;// 储存行线值
                                                  Key_Vaul=Key_H+Key_L;
                                                  for(Key_H=0;Key_H<16;Key_H++)
                                                  if(Key_Vaul==KEY_switch[Key_H])break;
                                                   Beep_10ms();
                          while( (GPIO_KEY & 0x0f) != 0x0f );//松手检测
                          return (Key_H);//返回键值码
                }
        }
}
uchar Uart_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xdata Byte;
        while((!RI)&&(!CLose_OLED));
        RI = 0;
        Byte = SBUF;
        return (Byte);
}
void Uart_Receive_Date(uchar   length)        //接收缓存
{
   uchar xdata i;
    for(i=0;i<length;i++)
        {

                AS608_Buff[i]=Uart_Receive_Byte();

        }
}
/* 配置并启动T0*/
void key_int(u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8;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T0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0;        //使能T0中断
    TR0 = 0;        //启动T0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UART_in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PT1 = 1;
        IPH = 0X08;
    ET1 = 0;       //禁止T1中断
//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0;       //启动T1
}
void delay(uint xdata t)//@12MHz
{
        uint xdata a,b,c;
        for(a=t;a>0;a--)

        for(b=10;b>0;b--)

        for(c=95;c>0;c--);
}
void Open_ES()//打开串口
{
        TR1 = 1;       //启动T1
//        TR0=0;
//        ET0=0;
}
void Close_ES()//关闭串口
{
        TR1 = 0;       //禁止T1
//        TR0=1;
//        ET0=1;
}
void Beep_10ms()
{
        Beep=0;
        delay(50);
        Beep=1;
}
/*添加指纹*/
void Add_Fingerprint()
{
        uchar data ID[2],i;
        uchar data finger_id;
        finger_id=byte_read(0x2400);
    Add:_nop_();
        ZK_QSRZWH();
        ZK_GLYMS();
        while(1)
        {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ID[0]=finger_id/100;
         ID[1]=finger_id%100/10;
         ID[2]=finger_id%100%10;
         OLED_Show_Number(30,5,ID,3,1);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ST_up)//上调按键
         {
                  if(finger_id == 0xc8)finger_id = 0;
                  else
                  finger_id = finger_id + 1;
         }
          if(keyscan()==XT_down)if(finger_id>0x00)finger_id = finger_id-1;//下调按键
          if(keyscan()==Sign_out)break;        //退出
          //按确认键开始录入指纹信息
          if(keyscan()==Confirm)                                //确认
          {
            Open_ES();
                ZK_QAYZW();
                ZK_GLYMS();
                while(1)
                {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Sign_out)break;        //退出
                   AS608_Send_PS_GetImage(); //获得指纹图像
                   Uart_Receive_Date(12);//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AS608_Buff[9]==0)
                    {
                                        AS608_Buff[9]=1;
                                        delay(500);
                                        AS608_GenChar(0x01);
                                    Uart_Receive_Date(12);
                                    ZK_QAYzZCZW();
                                    ZK_GLYMS();
                                        while(1)
                                        {

                                        AS608_Send_PS_GetImage(); //获得指纹图像
                                        Uart_Receive_Date(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AS608_Buff[9]==0)
                                        {
                                                AS608_Buff[9]=1;
                                                delay(500);
                                                ZK_ZWYTJ();
                                                ZK_GLYMS();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ID[0]=finger_id/100;
                                                ID[1]=finger_id%100/10;
                                                ID[2]=finger_id%100%10;
                                                OLED_Show_Number(70,5,ID,3,1);
                                                AS608_GenChar(0x02);
                                                  Uart_Receive_Date(12);
                                                AS608_RegMode1();//合并特征生成模板
                                         Uart_Receive_Date(12);
                                                  AS608_StoreChar(0x01,finger_id);
                                          Uart_Receive_Date(12);
                                                delay(500);
                                                finger_id=finger_id+1;
                                                Close_ES();
                                                OLED_Clear();
                                            goto Add;
                                          }
                                   }
                        }
                }
    }
   }
        SectorErase(0x2400);
        byte_write(0x2400,finger_id);
}
//高速搜索指纹
void HignhSpeedSearch()
{
        uchar  ID[2],i;
        uchar  finger_id;
        ZK_YZZW();
        CLose_OLED=100;
        while(1)
        {
                Open_ES();
                AS608_Send_PS_GetImage();//获取指纹图像
                Uart_Receive_Date(12);
                if(AS608_Buff[9]==0)
                {
                  AS608_Buff[9]=1;
                  delay(500);
                  AS608_GenChar(0x01);
                  Uart_Receive_Date(12);
                  AS608_HignhSpeedSearch(0x01);//高速搜索0-255指纹
                  Uart_Receive_Date(16);
                  if(AS608_Buff[9]==0)
                  {
                        AS608_Buff[9]=1;
                        ZK_ZWZZMYK();
                        ZK_YHMS();
                        finger_id=AS608_Buff[11];
                        if((finger_id==100)||(finger_id==99)||(finger_id==101))
                        {
                                ID[0]=finger_id/100;
                                ID[1]=finger_id%100/10;
                                ID[2]=finger_id%100%10;
                                OLED_Show_Number(70,5,ID,3,1);
                                delay(500);
                                OLED_Clear();
                                GLY_Menu();
                                OLED_Clear();
                                break;
                        }
                        else
                        {
                                ID[0]=finger_id/100;
                                ID[1]=finger_id%100/10;
                                ID[2]=finger_id%100%10;
                                OLED_Show_Number(70,5,ID,3,1);
                                Close_ES();
                                Lock = 0;
                                delay(50);
                                Lock = 1;
                                delay(500);
                                OLED_Clear();
                                break;
                        }
                  }
                  else
                  {
                          Close_ES();
                          ZK_ZWCW();
                          ZK_YHMS();
                          delay(500);
                          OLED_Clear();
                          break;
                  }
                }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Sign_out)break;        //退出
        }
}
//删除指纹
void DeletChar()
{

        uchar data ID[2],i;
        uchar data finger_id=0x01;
        abb:_nop_();
        ZK_QSRZWH();
        ZK_GLYMS();
        while(1)
        {
         ID[0]=finger_id/100;
         ID[1]=finger_id%100/10;
         ID[2]=finger_id%100%10;
         OLED_Show_Number(30,5,ID,3,1);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ST_up)//上调按键
          {
                 if(finger_id == 0xc8)finger_id = 0;
                 else finger_id = finger_id + 1;
          }
          if(keyscan()==XT_down) if(finger_id>0x00)finger_id = finger_id-1;//下调按键
          if(keyscan()==Sign_out)break;        //退出
        //按确认键开始录入指纹信息
         if(keyscan()==Confirm)                                //确认
         {
                Open_ES();
                AS608_DeletChar(finger_id);
                Uart_Receive_Date(12);
                if(AS608_Buff[9]==0)
                {
                        ZK_ZWYSC();
                        ZK_GLYMS();
                        ID[0]=finger_id/100;
                        ID[1]=finger_id%100/10;
                        ID[2]=finger_id%100%10;
                        OLED_Show_Number(70,5,ID,3,1);
                        Close_ES();
                        delay(500);
                        goto abb;
                }
         }
   }
}
/*用户密码初始化:只在程序下入的第一上电运行一次*/
void Password_init()
{
        uchar xdata i ;
        uchar xdata x;

        x=byte_read(0x2201);
        if(x!=2)
        {
                SectorErase(0x0000);
                byte_write(0x0001,1);
                SectorErase(0x2400);
                byte_write(0x2400,0);
                SectorErase(0x2000);
                for(i=0;i<6;i++)
                {
                        byte_write(0x2001+i,PW_BUFFER[i]);
                }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1,2);
                InitDS1302();
        }
}

/*管理员密码输入*/
void GLY_Password_in()
{
        uchar xdata i,x;
        end:_nop_();
        ZK_QSRGLYMM();
        ZK_GLYMS();
        for(i=0;i<10;)
   {
          while((GPIO_KEY==0XF0)&&(CLose_OLED==0));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GLY)
         {
                 GLY_Password[i] = keyscan();
                 OLED_Show_sChar(10*i,6, SChar2 ,1);//显示*
                    i++;
         }
          else if(keyscan()==Delete)                                //退位
         {

                if(i>0)
                {
                OLED_Show_sChar(10*i,6, SChar3 ,1);
                i--;

                }
         }
          else if(keyscan()==Confirm)                                //确认
         {
           if(i>0)
           {
                if(i==6)
                {
                        GLY_Password_ok = 1;
                        break;
                }
                else
                {
                        GLY_Password_ok = 0;
                        ZK_MMWSCW();
                        ZK_GLYMS();
                        delay(500);
                        OLED_Clear();
                        goto end;

                }
           }

         }
         else if(keyscan()==Sign_out)                                //退出
         {
                 GLY_Password_ok = 0;
                 OLED_num = 0;
                 Close_T0();
                 break;
         }
         if(i==9)                                                                //密码位数到达最大值自行退出
         {
                GLY_Password_ok = 0;
                ZK_MMWSCW();
                ZK_GLYMS();
                delay(500);
                OLED_Clear();
                goto end;
         }

        }

}
/*用户密码输入*/
void Password_in()
{
        uchar i ;
        end:_nop_();
        ZK_QSRMM();
        ZK_YHMS();
        for(i=0;i<10;)
   {
          while((GPIO_KEY==0XF0)&&(CLose_OLED==0));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10)
         {
                 User_Password[i] = keyscan();
                 OLED_Show_sChar(10*i,5, SChar2 ,1);//显示*
                   i++;
         }

          else if(keyscan()==Delete)                                //退位
         {
                if(i> 0)
                {
                OLED_Show_sChar(10*i,5, SChar3 ,1);
                 i--;
                }
         }

          else if(keyscan()==Confirm)                                //确认
         {
           if(i>0)
           {
                if(i==6)
                {
                         Password_ok = 1;
                                break;
                }
                else
                {
                        Password_ok = 0;
                        ZK_MMWSCW();
                        ZK_YHMS();
                        delay(500);
                        OLED_Clear();
                        goto end;
                }
           }
         }
         else if(keyscan()==Sign_out)                           //取消
         {
                  Password_ok = 0;
                  OLED_num = 0;
                  Close_T0();
                  break;
         }
          if(i==9)                                                           //密码位数到达最大值自行退出
         {
                Password_ok = 0;
                ZK_MMWSCW();
                ZK_YHMS();
                delay(500);
                OLED_Clear();
                goto end;
         }
   }

}
/*用户密码重置*/
void PassWord_Reset()
{
        uchar i;
        SectorErase(0x2000);
        for(i=0;i<6;i++)
        {
                byte_write(0x2001+i,PW_BUFFER[i]);
        }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1,5);
        ZK_MMYCZ();
        ZK_GLYMS();
        delay(500);
}
/*用户密码修改*/
void  Use_Password_Change()
{
         uchar i;
        retry:_nop_();
         SectorErase(0x2000);
         ZK_QSRXMM();
         ZK_GLYMS();

         for(i=0;i<10;)
        {
                  while((GPIO_KEY==0XF0)&&(CLose_OLED==0));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10)
                  {

                        byte_write(0x2001+i,keyscan());
                        OLED_Show_sChar(10*i,5, SChar2 ,1);//显示*
                        i++;
                  }
                  else if(keyscan()==Delete)goto retry;                                //退位
                  else if(keyscan()==Confirm)                                //确认
                  {
                   if(i>0)
                   {
                        if(i==6)
                    {
                                  ZM_MMXGCG();
                                ZK_GLYMS();
                                delay(500);
                                OLED_Clear();
                                break;
                        }
                    else
                    {

                            ZK_MMWSCW();
                            ZK_GLYMS();
                            delay(500);
                            OLED_Clear();
                                goto retry;
                    }
                   }
                  }
                  else if(keyscan()==Sign_out)break;                           //取消
                  if(i==9)                                                           //密码位数到达最大值自行退出
              {
                           Password_ok = 0;
                           ZK_MMWSCW();
                           ZK_GLYMS();
                           delay(500);
                           OLED_Clear();
                           goto retry;

              }
        }

}
/*用户密码冻结*/
void PassWord_DJ()
{
        ZK_MMYDJ();
        ZK_GLYMS();
        SectorErase(0x0000);
        byte_write(0x0001,0);
        delay(500);
}
/*用户密码解冻*/
void PassWord_JD()
{        ZK_MMYJD();
        ZK_GLYMS();
        SectorErase(0x0000);
        byte_write(0x0001,1);
        delay(500);
}
/*管理员菜单(仅有显示屏菜单显示)*/
void GLY_Password_Meun(uchar menu_num,uchar choose )
{

//        OLED_Clear();
//        ZK_GLYMS();
        switch(menu_num)
        {
                case 1:
                        OLED_Show_CHinese(2,Chartxt_4,!(choose==1));
                        OLED_Show_CHinese(4,Chartxt_5,!(choose==2));
                        OLED_Show_CHinese(6,Chartxt_6,!(choose==3));
                        break;
                case 2:
                        OLED_Show_CHinese(2,Chartxt_5,!(choose==2));
                        OLED_Show_CHinese(4,Chartxt_6,!(choose==3));
                        OLED_Show_CHinese(6,Chartxt_7,!(choose==4));
                        break;
        }

}
/*用户密码的管理菜单(无法修改管理员密码)*/
void GLY_PassWord_Meum()
{

   uchar first_num = 1;
   uchar choose_2  = 1;
   OLED_num =0;
   while(1)
   {
        GLY_PassWord:ZK_GLYMS();
        GLY_Password_Meun(first_num,choose_2);//根据first_num和choose的动态刷新显示函数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Sign_out)break;
        if(keyscan()==ST_up)
        {
                choose_2--;
                if(choose_2==0)choose_2=1;//选项最少不能小于1
                if(choose_2<first_num)first_num--;
        }
        if(keyscan()==XT_down)
        {
            choose_2++;
                if(choose_2==5)choose_2=4;//选项最大不能大于4
                if(choose_2>first_num+2)first_num++;
        }
        if(keyscan()==Confirm)
    {
        switch(choose_2)
                {
                  case(1): Use_Password_Change();goto GLY_PassWord;
                  case(2): PassWord_Reset();goto GLY_PassWord;
                  case(3): PassWord_DJ();goto GLY_PassWord;
                  case(4): PassWord_JD();goto GLY_PassWord;
                }
        }
   }
}
/*指纹管理菜单*/
void Fingerprint_Meum()
{
        uchar   choose_1=1;
        OLED_num =-200;
        Meun:_nop_();
        ZK_GLYMS();
   while(1)
   {

        switch(choose_1)
        {
                case(1):OLED_Show_CHinese(2,Chartxt_8,0);OLED_Show_CHinese(4,Chartxt_9,1);OLED_Show_CHinese(6,Chartxt_10,1);break;
                case(2):OLED_Show_CHinese(2,Chartxt_8,1);OLED_Show_CHinese(4,Chartxt_9,0);OLED_Show_CHinese(6,Chartxt_10,1);break;
                case(3):OLED_Show_CHinese(2,Chartxt_8,1);OLED_Show_CHinese(4,Chartxt_9,1);OLED_Show_CHinese(6,Chartxt_10,0);break;
        }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Sign_out)break;
        if(keyscan()==ST_up)//上调按键
        {
                choose_1--;
                if(choose_1==0)choose_1=1;//选项最少不能小于1
        }
        if(keyscan()==XT_down)
        {
                choose_1++;
                if(choose_1==4)choose_1=3;//选项最大不能大于2
        }
        if(keyscan()==Confirm)
        {
                 switch(choose_1)
                 {
                        case(1): Add_Fingerprint();goto Meun;
                        case(2): DeletChar();goto Meun;
                        case(3): goto Meun;
                 }
        }
   }
}
void bbxx()
{
        OLED_Clear();
        while(1)
        {
        OLED_DrawBMP(32, 0,96,8,BMP1);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OLED_Clear();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Sign_out)
        {
                OLED_num = 0;
                Close_T0();
                OLED_Clear();
//                longjmp (JMP_BUF, 1);//退出
                break;
        }
        }
}
/*管理员菜单*/
void  GLY_Menu()
{

    uchar   choose_1=1;
        OLED_num =-200;
        Meun:_nop_();
        ZK_GLYMS();

   while(1)
   {

        switch(choose_1)
        {
                case(1):OLED_Show_CHinese(2,Chartxt_1,0);OLED_Show_CHinese(4,Chartxt_2,1);OLED_Show_CHinese(6,Chartxt_3,1);break;
                case(2):OLED_Show_CHinese(2,Chartxt_1,1);OLED_Show_CHinese(4,Chartxt_2,0);OLED_Show_CHinese(6,Chartxt_3,1);break;
                case(3):OLED_Show_CHinese(2,Chartxt_1,1);OLED_Show_CHinese(4,Chartxt_2,1);OLED_Show_CHinese(6,Chartxt_3,0);break;
        }
        if(CLose_OLED)
        {
                CLose_OLED=0;
                longjmp (JMP_BUF, 1);
//                soft_reset();
        }
        if(keyscan()==ST_up)//上调按键
        {
                choose_1--;
                if(choose_1==0)choose_1=1;//选项最少不能小于1
        }

        if(keyscan()==XT_down)//下调按键
        {
                choose_1++;
                if(choose_1==4)choose_1=3;//选项最大不能大于2
        }

    if(keyscan()==Confirm)        //确认
    {
                 switch(choose_1)
                 {
                        case(1):GLY_PassWord_Meum();goto Meun;
                        case(2):Fingerprint_Meum(); goto Meun;
                        case(3):bbxx(); goto Meun;
                 }
    }
        if(keyscan()==Sign_out)
        {
                OLED_num = 0;
                Close_T0();
                longjmp (JMP_BUF, 1);//退出
        }
   }
}
/* 获取当前日期时间,并刷新时间和星期的显示 */
void RefreshTime()
{
        uchar xdata str_1[8];
        uchar xdata str_2[8];
        uchar i;
    GetRealTime(&CurTime);                  //获取当前日期时间
        str_1[0] = (CurTime.hour>>4);
        str_1[1] = (CurTime.hour&0xF);
        str_1[2] = 17;
        str_1[3] = (CurTime.min>>4);
        str_1[4] = (CurTime.min&0xF);
        str_1[5] = 17;
        str_1[6] = (CurTime.sec>>4);
        str_1[7] = (CurTime.sec&0xF);
        for(i=0;i<8;i++)str_2[i]=16;
        OLED_Show_Number(32,4,str_1,8,1);
        OLED_Show_Number(0,4,str_2,4,1);
        OLED_Show_Number(96,4,str_2,4,1);
        OLED_Show_Number(32,0,str_2,8,1);
        OLED_Show_Number(0,2,str_2,4,1);
        OLED_Show_Number(96,2,str_2,4,1);
        OLED_ShowCHinese(80,6,65,1);
        OLED_ShowCHinese(96,6,66,1);
        OLED_ShowCHinese(112,6,67+CurTime.week,1);
        ZK_SZXS();
}
/* 日期刷新函数,ops-刷新选项:为0时只当日期变化才刷新,非0则立即刷新 */
void RefreshDate(uchar ops)
{
    uchar  xdata str[]=0;
    static uchar  backup = 0;

    if ((backup!=CurTime.day) || (ops!=0))
    {
        str[0] = ((CurTime.year>>12) & 0xF);  //4位数年份
        str[1] = ((CurTime.year>>8) & 0xF);
        str[2] = ((CurTime.year>>4) & 0xF);
        str[3] = (CurTime.year & 0xF);
        str[4] = 16;                        //分隔符
        str[5] = (CurTime.mon >> 4);   //月份
        str[6] = (CurTime.mon & 0xF);
        str[7] = 16;                        //分隔符
        str[8] = (CurTime.day >> 4);   //日期
        str[9] = (CurTime.day & 0xF) ;
        OLED_Show_Number(0,6,str,10,1);
        backup = CurTime.day;   //刷新上次日期值
    }
}
/*总和函数*/
void Subject()
{

            uchar i,error=0;
//                ZK_HYGLJGKJ();
                if(keyscan() ==GLY)                                //按下A进入管理员模式
                {
                        GLY_PassWord:_nop_();
                        OPen_T0();                                        //开启超时计时
                        GLY_Password_in();                        //输密码
                        if( GLY_Password_ok==1)                //密码输好
                        {
                         for(i=0;i<6;i++)
                         if(AT_password[i]!=GLY_Password[i])        //密码比较
                         error++;
                         if(error==0)                                //密码正确
                         {
                                ZK_MMZQMYK();
                                ZK_GLYMS();
                                Lock = 0;
                                delay(50);
                                Lock = 1;
                                delay(500);
                                OLED_Clear();
                                GLY_Menu();
                                OLED_Clear();
                                EX0 = 1;
                         }
                         else                                                 //密码错误
                         {
                                error=0;
                                ZK_MMCW();
……………………

网友A(2019-12-30):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0基础起步,不知道能走到哪里。

网友B:
厉害,收藏了,备用,希望能用。

网友C(2024-02-17):
原版代码
void HignhSpeedSearch()
{
        uchar  ID[2],i;
        uchar  finger_id;
        ZK_YZZW();                                                                                                    //验证指纹
        CLose_OLED=100;
        while(1)
        {
                Open_ES();
                PS_AutoIdentify();//获取指纹图像

                delay(500);                                                                                                    //高速搜索0-255指纹
                Uart_Receive_Date(17);
                  if(AS608_Buff[10]==0x00 )
                                                {
                                                AS608_Buff[10]=1;
                                                ZK_ZWZZMYK();                                                                                                    //字库 指纹正确门已开
                                                ZK_YHMS();                                                                                                    //字库 用户模式
                                                finger_id=AS608_Buff[13];
                                                        ID[0]=finger_id/100;
                                                        ID[1]=finger_id%100/10;
                                                        ID[2]=finger_id%100%10;
                                                        OLED_Show_Number(70,5,ID,3,1);
                                                        Close_ES();
                                                        Lock = 0;                                                                  //开锁
                                                        delay(500);
                                                        Lock = 1;
                                                        delay(500);
                                                        OLED_Clear();
                                                        break;
                                                }
                        if(AS608_Buff[10]==0x09 )
                                                        {
Close_ES();
                                                                OLED_Clear();
                                                                ZK_QSRZWH();
                                                                delay(500);
                                                                OLED_Clear();
                                                                break;
                                                        }

                if(keyscan()==Sign_out)
                                                                break;
        }        //退出
        }

哥们你好,请原谅我五年之后掘墓,实在是这个问题太奇怪了
哥们我正在基于你这款作品的基础上做DIY小玩意,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你这里的CLose_OLED=1;
当我把这行代码注释掉之前,UART串口接受进来的数据永远是00000000,偶然间注释掉之后他就正常了,我在翻看这行代码,死活没搞明白原因在哪,以及这行代码本身是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什么头绪

网友D(2024-03-22):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好,请原谅我五年之后掘墓,实在是这个问题太奇怪了哥们我正在基于你这款作品的基础上做DIY小玩意, ...

看了一下,这个变量应该是超时用的,你说和串口有问题,我看了一下这个变量确实和串口接收中断里使用,可以去看一下哪里     太久了这个代码我也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