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 1T单片机读取DS18B20并数码管显示 源代码

楼主(2019-12-20):
以前一直用STC89单片机读取DS18B20,这次换了1T单片机,以为只是改下延时就行了,谁知一直都读不出来,搜了个1T读取DS18B20的代码,带进去一测试OK!代码放出来:

/***************************************************************************
标题:        STC12 温感实验
效果:        读取温度值数码管显示带小数显示
工作于:LY5A-L2A开发板
作者:        林洋电子-单片机

说明:        板使用12M晶振
******************************************************************************/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s18b20.h"        //引入DS18B20头文件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ly_dis[4];//定义显示缓冲区
code unsigned char table[]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表:共阳数码管 0-9
unsigned char l_posit = 0;        //显示位置

//引脚定义:
sbit SMG_q = P1 ^ 0;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千位)
sbit SMG_b = P1 ^ 1;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百位)
sbit SMG_s = P1 ^ 2;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十位)
sbit SMG_g = P1 ^ 3;        //定义数码管阳级控制脚(个位)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void);//显示函数,显示缓冲区内容

void Delay(unsigned t); //延时函数

//主函数,C语言的入口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
    float tt;
    int ltemp;
    while(1)
    {
        if(i == 10)
        {
            tt = ReadTemp() * 0.0625;          //得到真实十进制温度值,因为DS18B20
            //可以精确到0.0625度,所以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的是0.0625度。

            ltemp = tt * 10 + 0.5;           //放大十倍,这样做的目的将小数点后第一位也转换为可显示数字,同时进行一个四舍五入操作。
            if(ltemp < 0)                 //判断第一位显示整数还是负号
            {
                ly_dis[0] = 0xbf;
                ltemp = 0 - ltemp;
            }
            else
                ly_dis[0] = ltemp / 1000; //显示百位值

            if(ly_dis[0] == 0)
                ly_dis[0] = 0xff;

            ltemp = ltemp % 1000;
            ly_dis[1] = ltemp / 100;        //显示温度十位值
            ltemp = ltemp % 100;
            ly_dis[2] = ltemp / 10;                //显示温度个位值
            ly_dis[3] = ltemp % 10;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

        i++;
        if(i == 800)
            i = 0;
        display();        //调用显示
                                Delay(150);
    }
}

//显示函数,参数为显示内容
void display()
{
    P0 = 0XFF;                        //
    switch(l_posit)
    {
        case 0:                //选择千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 = 0;
            SMG_b = 1;
            SMG_s = 1;
            SMG_g = 1;
            P0 = table[ly_dis[0]];        //输出显示内容
            break;
        case 1:                //选择百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 = 1;
            SMG_b = 0;
            SMG_s = 1;
            SMG_g = 1;
            P0 = table[ly_dis[1]];
            //Delay(4);
            break;
        case 2:                //选择十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 = 1;
            SMG_b = 1;
            SMG_s = 0;
            SMG_g = 1;
            P0 = table[ly_dis[2]] & 0x7f;
           //Delay(3);
            break;
        case 3:                //选择个位数码管,关闭其它位
            SMG_q = 1;
            SMG_b = 1;
            SMG_s = 1;
            SMG_g = 0;
            P0 = table[ly_dis[3]];
            //Delay(2);
            break;
    }
    l_posit++;                //每调用一次将轮流显示一位
    if(l_posit > 3)
        l_posit = 0;
}

//延时子函数,短暂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time)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决定延时时间长短
    while(time--)
    {
        i = 10;
        while(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