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音频显示

楼主(2019-12-20):
萌新发帖,请指教哦!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rs=P2^7;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器
sbit rw=P2^6;              //寄存器选择信号 H:数据寄存器          L:指令寄存
sbit e =P2^5;              //片选信号   下降沿触发
unsigned code temp[]={7,9,5,11,3,13,1,15,7,9,5,11,3,13,1,15};//控制LCD显示长度
/******1ms延时函数***11.0592M晶振**************/
void delay_1ms(uint q)
{
        ulong i,j;
        for(i=0;i<q;i++)
                for(j=0;j<11;j++);
}

/********************************************************************
* 名称 : delay_uint()
* 功能 : 小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
* 名称 : write_com(uchar com)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0=com;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
* 名称 : write_data(uchar dat)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0=dat;
        delay_uint(3);
        e=1;
        delay_uint(25);
        e=0;
}

/***********************lcd1602上显示这字符函数************************/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lcd1602初始化设置************************/
void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设置
{
        write_com(0x38);        //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delay_uint(10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w,n,op;
        op=0;
        init_1602();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
                        for(n=0;n<16;n++)
                        {
                                        for(w=0;w<temp[n];w++)
                                        {
                                                        for(op=temp[n];op<16;op++)
                                                        {
                                                        write_string(1,op," ");
                                                        write_string(2,op," ");
                                                        }
                                                        delay_1ms(100);
                                                        write_string(1,w,">");
                                                        write_string(2,w-1,">");
                                        }
                                delay_1ms(5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