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12864液晶屏,晶振主频高于20M 就不能显示?

楼主(2019-12-20):
现在使用12864 液晶屏做显示 发现STC15W404AS 单片机主频高于20M 就不能显示 。 有没有办法降低通信速率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已经在数据和指令的地方加了空指令效果不理想?

网友A:
对12864传递数据的程序是自己编写的,写命令和写数据程序按12864提供的时序编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之前正常通信的晶振频率是多少?你改成20M的频率,那个延时参数要改成和现在频率匹配才能正常通信。建议用逻辑分析仪看一下通信波形,以便修改延时参数。

楼主:
//=============transfer command to LCM===============
void transfer_command_lcd(int data1)
{
        char i;
//        cs1=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Delay1us(5);//这个地方加延时
                sclk=1;
                data1=data1<<=1;
                Delay1us(5);//这个地方加延时
        }
}

//-----------transfer data to LCM---------------
void transfer_data_lcd(int data1)
{
        char i;
//        cs1=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Delay1us(5);//这个地方加延时
                sclk=1;
                data1=data1<<=1;
          Delay1us(5);//这个地方加延时
        }
}

亲测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