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两个for作延时

楼主(2019-12-20):
好像延时不了,灯的数字一直不变

网友A:
定义函数时,后面的参数必须说明变量类型,如dsmg(u16 j)

网友B:
定义函数参数必须带参数类型

网友C:
你这样编译器没报错吗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同时显示了,没有达到你预想的轮番显示的目的?如果是,可能是延时太短或者你的延时没有生效的问题。你的代码不全,而且问题问的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