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内部晶振精度的问题,HSI精度够不够??

楼主(2019-12-20):
请问各位前辈:      我准备做一个通讯板,有CAN, 485, 串口, IIC 。如果使用stm32内部晶振,会不会因为内部时钟精度不够的原因而造成通讯不稳定。

网友A:
最好用外部晶振

网友B:
如果通信程序考虑了纠错功能的话,是可以达到稳定的

网友C:
首先纠正楼主的一个错误:STM32内部时钟用的是RC振荡器产生时钟,不是内部晶振,所以频率稳定性没有用外部晶振电路产生的稳定。用内部时钟,虽然稳定性没有外部时钟高,但是应付CAN、485的、串口、IIC、SPI等通信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蓝牙、wifi等高达2.4G的频率,需要比较准确的时钟源作为基准来多次倍频和锁频来产生。如果基准频率有偏差,那产生2.4G高频就偏差过大,蓝牙、wifi就无法正常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通信程序考虑了纠错功能的话,是可以达到稳定的

纠错功能指的是校验?具体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纠正楼主的一个错误:STM32内部时钟用的是RC振荡器产生时钟,不是内部晶振,所以频率稳定性没有用外部 ...

好的,多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