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DS1302+LCD1602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
会刷新,但显示乱码,芯片stc89c52,LCD1602,DS1302,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代码如下: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reg52.h>

sbit SCLK = P1^0;//时钟线
sbit IO        = P1^1;         //数据输/入输出线
sbit RST = P1^2; //复位脚

unsigned char now_date[] = { 0 };
unsigned char old_date[] = { 19, 40, 14, 16, 12, 19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a, b;
        for (a = time; a > 0; a--)
                for (b = 114; b > 0; b--);
}

void main()
{
        DS1302_write(0x8e, 0);//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0x80, data_to_BCD(old_date[0]));//sec
        DS1302_write(0x82, data_to_BCD(old_date[1]));//min
        DS1302_write(0x84, data_to_BCD(old_date[2]));//hour
        DS1302_write(0x86, data_to_BCD(old_date[3]));//day
        DS1302_write(0x88, data_to_BCD(old_date[4]));//month
        DS1302_write(0x8c, data_to_BCD(old_date[5]));//year
        DS1302_write(0x8e, 0x80);//开启写保护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string("Date:20", 7);
        LCD1602_write_cmd(0x80 | 0x40);//第一行第一格开始写
        LCD1602_write_string("Time:", 5);
        while (1)
        {
                DS1302_write(0x8e, 0);//关闭写保护
                now_date[0]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1));
                now_date[1]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3));
                now_date[2]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5));
                now_date[3]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7));
                now_date[4]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9));
                now_date[5]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D));
                DS1302_write(0x8e, 0x80);//开启写保护

                LCD1602_write_cmd(0x80 | 0x08);
                LCD1602_write_data('0' + now_date[5]);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0' + now_date[4]);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0' + now_date[3]);

                LCD1602_write_cmd(0x80 | 0x46);
                LCD1602_write_data('0' + now_date[2]);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0' + now_date[1]);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0' + now_date[0]);

                delay_ms(500);
        }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CLK = 0;                //为下次产生上升沿做准备
                IO = dat & 0x01;//从最低位开始读
                SCLK = 1;                //产生上升沿,读走数据
                dat >>= 1;                //露出屁股让它读
        }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dat;
        for (i = 0; i < 8; i++)//先写命令
        {
                SCLK = 0;                //为下次产生上升沿做准备
                dat >>= 1;
                IF (IO)
                        dat |= 0x80;//先写到最高位,然后再移过去
                SCLK = 1;                //产生上升沿,读走数据
        }
        return dat;
}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dat)
{
        RST = 0;
        SCLK = 0;
        RST = 1;//开始
        DS1302_write_byte(cmd);//写命令
        DS1302_write_byte(dat);//写数据
        SCLK = 1;
        RST = 0;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nsigned cmd)
{
        unsigned char dat;
        RST = 0;
        SCLK = 0;
        RST = 1;//开始
        DS1302_write_byte(cmd);//写命令
        dat = DS1302_read_byte();//读取数据
        SCLK = 1;
        RST = 0;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data_to_BCD(unsigned char dat)//数据转BCD码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dat / 10;
        dat %= 10;
        dat = dat + temp * 16;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BCD_to_data(unsigned char dat)//BCD码转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dat / 16;
        dat %= 16;
        dat = dat + temp * 10;
        return dat;
}

网友A(2019-12-22):
你好!重点检查一下DS1302读取时序吧

网友B:
楼主把读取1302的十进制2位数直接保存在显示缓存中,再送到1602,造成乱码。必须把十进制位数分解保存,按单个字符送到1602才行。程序补充完整显示正常。缓存写法unsigned char now_date[12];

#include <reg52.h>

//sbit LCD_RW=P2^6;                                //液晶屏RS口接地
sbit LCD_RS=P2^5;                                        //液晶屏RS口
sbit LCD_EN=P2^4;                                        //液晶屏EN口

sbit SCLK = P1^0;//时钟线
sbit IO   = P1^1; //数据输/入输出线
sbit RST  = P1^2; //复位脚

unsigned char now_a[] = "Date:20";//第一行固定字符
unsigned char now_d[] = "Time:";//第二行固定字符
unsigned char now_date[12];
unsigned char old_date[] = { 19, 40, 14, 16, 12, 19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a, b;
        for (a = time; a > 0; a--)
                for (b = 114; b > 0; b--);
}

void DS1302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CLK = 0;                //为下次产生上升沿做准备
                IO = dat & 0x01;//从最低位开始读
                SCLK = 1;                //产生上升沿,读走数据
                dat >>= 1;                //露出屁股让它读
        }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_byte()//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i, dat;
        for (i = 0; i < 8; i++)//先写命令
        {
                SCLK = 0;                //为下次产生上升沿做准备
                dat >>= 1;
                if (IO)
                        dat |= 0x80;//先写到最高位,然后再移过去
                SCLK = 1;                //产生上升沿,读走数据
        }
        return dat;
}

void DS1302_write(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dat)
{
        RST = 0;
        SCLK = 0;
        RST = 1;//开始
        DS1302_write_byte(cmd);//写命令
        DS1302_write_byte(dat);//写数据
        SCLK = 1;
        RST = 0;
}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unsigned cmd)
{
        unsigned char dat;
        RST = 0;
        SCLK = 0;
        RST = 1;//开始
        DS1302_write_byte(cmd);//写命令
        dat = DS1302_read_byte();//读取数据
        SCLK = 1;
        RST = 0;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data_to_BCD(unsigned char dat)//数据转BCD码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dat / 10;
        dat %= 10;
        dat = dat + temp * 16;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BCD_to_data(unsigned char dat)//BCD码转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dat / 16;
        dat %= 16;
        dat = dat + temp * 10;
        return dat;
}
/*******100us延时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1602液晶屏写指令程序********/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om)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0;        //允许写指令
        P0=com;                //传递指令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1602液晶屏写数据程序********/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e)
{
//        LCD_EN=0;        //初始设置LCD_EN低电平
        LCD_RS=1;        //允许写数据
        P0 =date;        //传递数据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1;        //使能写入
        delay(10);        //延时1ms
        LCD_EN=0;        //低跳变执行

}
/*******1602液晶屏初始化程序********/
void LCD1602_init()                //设置显示模式、
{
        LCD1602_write_cmd(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LCD1602_write_cmd(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write_com(0x0f);//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闪烁
//        write_com(0x0e);//设置开显示,显示光标,光标不闪
        LCD1602_write_cmd(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光标
        LCD1602_write_cmd(0x06);//设置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        write_com(0x07);//设置写一个字符后整屏左移
        LCD1602_write_cmd(0x80);//数据指针初始化,设置显示初始位置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DS1302_write(0x8e, 0);//关闭写保护
        DS1302_write(0x80, data_to_BCD(old_date[0]));//sec
        DS1302_write(0x82, data_to_BCD(old_date[1]));//min
        DS1302_write(0x84, data_to_BCD(old_date[2]));//hour
        DS1302_write(0x86, data_to_BCD(old_date[3]));//day
        DS1302_write(0x88, data_to_BCD(old_date[4]));//month
        DS1302_write(0x8c, data_to_BCD(old_date[5]));//year
        DS1302_write(0x8e, 0x80);//开启写保护

        LCD1602_init();//LCD1602初始化
        LCD1602_write_cmd(0x80);//第一行第一格开始写
                        for(i=0;i<7;i++)
                                LCD1602_write_data(now_a[i]);
//        LCD1602_write_string("Date:20", 7);
        LCD1602_write_cmd(0xc0);//第二行第一格开始写
                        for(i=0;i<5;i++)
                                LCD1602_write_data(now_d[i]);
//        LCD1602_write_string("Time:", 5);
        while (1)
        {
                                        DS1302_write(0x8e, 0);//关闭写保护
                                        i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1));
                                        now_date[0] = i%10;
                                        now_date[1] = i/10;
                                        i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3));
                                        now_date[2] = i%10;
                                        now_date[3] = i/10;
                                        i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5));
                                        now_date[4] = i%10;
                                        now_date[5] = i/10;
                                        i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7));
                                        now_date[6] = i%10;
                                        now_date[7] = i/10;
                                        i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9));
                                        now_date[8] = i%10;
                                        now_date[9] = i/10;
                                        i = BCD_to_data(DS1302_read(0x8D));
                                        now_date[10] = i%10;
                                        now_date[11] = i/10;
               DS1302_write(0x8e, 0x80);//开启写保护

                                        LCD1602_write_cmd(0x80 | 0x07);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11]+'0');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10]+'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9]+'0');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8]+'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7]+'0');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6]+'0');

                                        LCD1602_write_cmd(0x80 | 0x45);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5]+'0');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4]+'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3]+'0');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2]+'0');
                                        LCD1602_write_data(':');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1]+'0');
                                        LCD1602_write_data(now_date[0]+'0');

               delay_ms(500);
        }
}

网友C:
unsigned char now_date[] = { 0 };
unsigned char old_date[] = { 19, 40, 14, 16, 12, 19 };   这里的问题,单片机不能直接读取十进制数,把它分组转换为16进制即可

网友D:
日期和时间应该每个都是两位可你的显示只有一位的空档,问题应该很清楚了,正如楼上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