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个法拉电容就能自动掉电保存?

楼主(2019-12-20):
自行焊接了个一些东西,想要完成掉电保存,直接在电源处加个法拉电容就行?还用什么程序吗

网友A:
短时间是可以的 不需要程序支持 保存时间取决于你的法拉电容的容量大小

网友B:
通常不是在电源处加法拉电容,还得看你电源的功耗,如果功耗较大,法拉电容电压也很快拉低,没人工即时干预没用.可以同时加比如电压掉电检测(比如监测电压掉到一定值后,立即动作保存,看你保存啥,通常是程序判断保存,才会即时动作保存)

网友C:
你可以用带flash  或者e2prom的芯片  这个能够被保存

网友D:
既然是掉电保存,法拉电容就应该接在VBAT端,而不是总电源上。

网友E:
如果用带flash  或者e2prom的芯片保存的话,电源可能要接法拉电容.

网友F:
二楼说的对,法拉电容只能短时间供电保存数据,想长时间保存的话还是要上电池的。也可以采用flash芯片保存

网友G:
用法拉电容从容实现单片机掉电数据保存  + u2 c" X6 z3 l( [  `  公式  Q = I*t;  Q = C*U;  今天,因为mcu内部一般都带FLASH ROM和伴随着法拉级电容的出现,事实上已经宣布背掉电电池或者用达拉斯DS存储器实现掉电数据保存的传统的思维和电路已经成为历史!  以下的电路,是一个可靠的简单的掉电检测、法拉电容能量储存等完整硬件电路和相应的软件细节,是笔者在产品上一个成熟的可靠的自诩经典电路和心血,以供大家一起来批判赏析借鉴和改进.首先提请老表们别一看电路繁琐就不想继续看下去,事实是:大电容储存实现掉电保护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做.  我们往往突然萌发一个跳跃灵感闪烁一丝思想火花,但最终都没幻化为现实结果而最终不了了之,在我们遗憾叹息之于我们是否思考过常常并不是我们思维"太过创新"需求和愿望大大超越了现实(我们能超越我国的现实的器件工业和材料工业水平吗)最后我们总不得不以理论不完全等同于实践来为自己无奈和熄灭的灵感作排解!其真正原因我们作过真正思考吗?!  事实上一个理论成立,现实上完全具备可实现性的一个电路单元,到最后我们并未达到预想效果,甚至以失败了告终,原因何在??----细节..细节..还是细节...永远的细节!!!!细节为王!!!!!  所以敬请大家耐心地静静地留意这里的每个电路技巧和对细节,事实上你会发现这里每个细节都充满着技巧智慧体贴人性和柔情.每处都让我们感悟了一种做事就是做人和精益求精的思想和行动境界,即使你是表弟表兄级男性电子工程师对你的设计和实现都应具备女性的细腻周到和柔情.  电路见下:这里首先用6V供电(如7806),为什么用6V不用5V是显而易见的.这里的二极管们一般都起两个作用,一是利用单向导电性保证向储能电容0.47F/5.5V单向冲电;二是起钳位作用,钳去0.6V,保证使大多数51系列的单片机都能在4.5V--5.5V之间的标称工作电压下工作.而4.5-5.5间这1V电压在0.47F电容的电荷流失时间就是我们将来在掉电报警后我们可以规划的预警回旋时间.  两只47欧电阻也有两个作用:  1:和47UF和0.01UF电容一起用于加强电源滤波.  2.对单片机供电限流  一般电子工程师都喜欢把单片机电源直接接7805上,这是个非常不好的习惯,为什么?7805可提供高达2A的供电电流,异常时足够把单片机芯片内部烧毁.有这个电阻47欧姆电阻挡即使把芯片插反或者电源极性颠倒也不会烧单片机和三端稳压器,但这限流电阻也不能太大,上限不要超过220欧为益,否则对单片机内部编程时,计算机会告警提示"编程失败"(其实是电源不足).  3.对0.47F/5.5V储能电容,串入的47欧电阻还消除了"巨量法拉电容"的上电浪涌.实现冲电电流削峰。  大家算一算要充满0.47F电容到5.5V,即使用5.5A恒流对0.47F电容冲电,也需要0.47秒才能冲到5.5V,既然知道了这个问题,大家就清楚:  I*t = UC 5.5*t=(5.5)*0.47 t=0.47S  1.如果没有47欧姆电阻限流,上电瞬间三端稳压器必然因强大过电流而进入自保.  2.长达0.47秒(如果真有5.5A恒流充电的话)缓慢上电,如此缓慢的上电速率,将使得以微分(RC电路)为复位电路的51单片机因为上电太慢无法实现上电复位.(其实要充满0.47UF电容常常需要几分钟).  3.正因为上电时间太慢,将无法和今天大多数主流型以在线写入(ISP)类单片机写片上位计算机软件上预留的等待应答时间严重不匹配(一般都不大于500MS),从而造成应答失步,故写片时总是提示"通信失败".  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电路最上面的二极管和电阻串联起来就是必须要加上的“上电加速电路”.这里还用了一只(内部空心不带蓝色的)肖特基二极管(1N5819)来从法拉电容向单片机VCC的单向放电,和同时阻断法拉电容对上电加速电路的旁路作用;用肖特基二极管是基于其在小电流下,导通压降只有0.2V左右考虑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法拉电容在掉电时的电压损失.力争获得最留掉点维持时间.  三极管9014和钳位二极管分压电阻垫位电阻(即470欧姆)等一道构成基极发射极双端输入比较器,实现掉电检测和发出最高优先级的掉电中断,这部分电路相当于半只比较器LM393,但电路更简单耗电更省(掉电时耗电小于0.15MA).  47K电阻和470欧姆二极管1N4148一道构成嵌位电路,保证基极电位大约在0.65V左右 (可这样来非常近似地计算0.6(二极管导通电压)+5*0.47/47),这样如果9014发射极电压为0(此时就是外部掉电),三极管9014正好导通,而且因为51单片机P3.2高电平为弱上拉(大约50UA),此时9014一定是导通且在弱电流下是饱和导通的,这样就向单片机内部发出一次最高硬件优先级的INX0掉电中断.  而在平时正常供电时,因发射极上也有大约6*0.22/2.2=0.6V垫位电压在上顶,容易理解三极管9014在此刻一定处于截止状态,而使P3.2维持高电平.  下面还有两个重要软硬件要点和建议提请注意:  1.硬件要点:凡是单片机外部以输出高电平驱动的口线,其电流都不能到单片机的供电电压VCC上去争抢(例如上拉电阻供电不取自单片机VCC而应直接接在电源前方),图中4.7K电阻和口线PX.Y就是一个典型示例,接其它口线PX.Y'和负载也雷同.这里与上拉4.7K电阻相串联二极管也有两个作用:  1.钳去0.6V电压以便与单片机工作电压相匹配,从而防止口线向单片机内部反推电.带来单片机口线功能紊乱.  2.利用二极管单向供电特性,防止掉电后单片机通过口线向电源和外部设备反供电造成电荷泄露.  上面的硬件设计,还要与软件结合起来(见下面叙述)才能保证在掉电期间,不会因法拉电容上的积累电荷向已经掉电的外部电路无谓供电和向电源内部反向供电造成法拉电容上能量泄放从而缩短掉电维持时间.  2.软件要点:首先INX0在硬件上(硬件设计已经保证)是处于最高优先级的,这里还必须要在软件上再次保证INX0是最高优级别的中断.从而确保掉电时外部中断0能打断其他任何进程,最高地优先地被检测和执行到.其次在INX0的中断程序入口,还要用:  MOV P1,#00H  MOV P2,#00H  MOV P3,#00H  MOV P0,#00H  SJMP 掉电保存  来阻断法拉电容的电荷通过单片机口线外泄和随后立即跳转到掉电写入子程序模块.(见硬件要点)  有了上面的预备和细节处理,下面我们完全有理由信心百倍地一道来计算0.47UF的电容从5.5V跌落到4.5V(甚至可以下到3.6V)所能维持的单片机掉电工作时间.  这里设单片机工作电流为20MA(外设驱动电流已经被屏蔽)不难算出:  I*T= UC  T=UC/I=(5.5-4.5)*0.47/0.02= 23.5S  T=1V*0.47*1000(1000是因为工作电流为豪安)/20=23.5秒!!!!!  .休说是从容写入内部FLASH ROM掉电保护数据,就是把芯片从新写入新程序都可以写5次!!!!!!!!!! '

网友H:
能保存多长时间呢

网友I(2020-05-11):
电压检测,当电压降低时,保存数据(此时由super cap供电)

网友J:
超级电容的内阻很小的,如果电容本身没有问题,而且电源功率足够大的话,3秒钟应该能充满

网友K:
自动掉电保存是个复杂问题: 简单的,像你一样在电源处加个法拉电容, 我怀疑你的电源能不能启动.

网友L:
你要保存什么数据?数据的话放到FLASH或EEPROM中,时间的话必须要加外接电池供电

楼主:
我想要保存一个数字的累加吧,直接保存到EEPROM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