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1_OLED12864(IIC)AT89S52单片机温湿度计源程序

楼主(2019-12-20):
自己也是初学者,大部分程序是芯片、显示屏自带的例程,自己移植并修改为我所用,代码没有仔细整理,但没有用到的函数全部注释掉了,也加了必要的注释,方便阅读
再次向原作者表示感谢。。。
自己测试全部通过,
SHT31  SCL和SDA在i2c_hal.c中修改
显示如图。

//-- Includes -----------------------------------------------------------------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ht3x.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2c_hal.h"

ft temperature; // temperature [°C]
ft humidity; // relative humidity [%RH]

void OLED_P20x48Ch(unsigned char x, y, N);
void OLED_P14x32Ch(unsigned char x, y, N);
void Delay100us(unsigned int j);
void SHT3X_Init(u8t i2cAddress);
void SHT3X_SetI2cAdr(u8t i2cAddress);
etError SHT3X_GetTempAndHumi(ft* temperature, ft* humidity,
                             etRepeatability repeatability, etMode mode,
                             u8t timeout);
void Write_IIC_Byte(unsigned char IIC_Byte);
void display(void);

int main(void)
{
        SHT3X_Init(0x44) ;
                display();

                while(1)
           {
            int a,b,c;
                etError error;
                I2c_StartCondition();
                if(SHT_SDA != 0){} // do error handling here

            error =SHT3X_GetTempAndHumi(&temperature, &humidity, REPEATAB_HIGH, MODE_CLKSTRETCH, 50);

                I2c_StopCondition();

                   a=floor(temperature);
                b=floor(temperature*10);
                c=(int)(humidity) ;

                OLED_P20x48Ch(0,2,(a/10));
        OLED_P20x48Ch(23,2,(a%10));
                OLED_P14x32Ch(48,4,(b%10));

                OLED_P20x48Ch(80,2,(c/10));
        OLED_P20x48Ch(103,2,(c%10));

            //Delay100us(250);
                }
}

网友A(2022-03-25):
SHT31引脚接单片机那个引脚????????

网友B(2024-11-28):
这个很实用了,希望也能做一个。多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一键开机电路什么原理?

网友D(2025-06-01):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做的

这个电路设计巧妙。收下了。

网友F:
请问能用成51单片机吗

网友G(2025-09-19):
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为什么显示的温湿度值不动了。i2c没加上拉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