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串口显示按键数值问题

楼主:
我想做一个按下按键能通过1602显示按键数值,并且通过串口显示在电脑上的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我用的开发板,我先是定义了开发板上面的4个独立按键3.0  3.1  3.2  3.3 但是下载后,能显示数值,但是只有一个按键显示数值,而且是错误的  后来我想着是不是3.0  3.1  RXD  TXD冲突了   就把按键减少到两个,但是似乎还是不行,而且定义的按键按下没有反应,反到是没有定义的3.1按下有反应 不过显示的数值似乎也不正确。希望大神看到能指点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njian=10;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code a[]="ABCDEFGH";
uchar code b[]="  KEY VALUE;";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5);
        en=1;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delay(5);
        en=1;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lcd_wcom(0x01);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S=1;
        EA=1;
        TR1=1;
}

void keypros1()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anjian=1;
            }
    while(!k1);
         }
}

void keypros2()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anjian=2;
            }
        while(!k2);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a[anjian]);
        RI = 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uchar m=0;
        P3=0xff;
        lcd_init();
        UsartInit();
        lcd_wcom(0x80);
        for(m=0;m<12;m++)
        {
                lcd_wdat(b[m]);
          delay(200);
        }
        while(1)
        {
                keypros1();
                keypros2();
                lcd_wcom(0x8d);
                lcd_wdat(a[anjian]);
                delay(200);
        }
}

网友A(2019-12-20):
因为你的串口发送是在串口中断里的,但是按照你的想法是按一下串口发一个数,但是从一开始直到按键按下串口始终没有接收到外部发送的数据,那怎么会进入串口中断函数呢,所以你应该把你这个串口中断函数改为普通函数,然后把这个程序加在每个按键程序有按下情况的判断后面,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液晶上显示B就是按下K1后的结果,按下K2将显示C,这是对的,因为你显示的内容是数组a[]中的内容,按下K1后,anjian=1,对应字母B,按下K2后,anjian=2,对应字母C

网友C:
按键延时消抖的时间是不是长了,10ms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液晶上显示B就是按下K1后的结果,按下K2将显示C,这是对的,因为你显示的内容是数组a[]中的内容,按下K1后,anji ...

这个我已经修改了   按照开发板原理图RXD=k1 TXD=K2   我把K1定义3.0 TXD定义3.1 但是按键显示在1602的就是不对  K1按下显示B  K2 按下显示A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理图错了  把K1 K2调换就对了  手里有没有万用表  现在的问题是串口可以显示字符了  不过只有K2按下可以直接显示字符  B  其他按键  需要按下后 再按下K2键才能显示对应字符   如按下K3 后  再按下K2才能显示K3的字符C

网友E:
给你改写成4个独立按键P3.0 、P3.1 、P3.2 、P3.3 与串口共用P3.0 、P3.1 ,1602显示键值的示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0;
sbit k2=P3^1;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uchar code a[]="ABCDEFGH";
uchar code b[]=" KEY VALUE:  ";

uchar anjian;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lcd_w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delay(10);
        en=1;
        delay(10);
        en=0;
}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rs=1;
        rw=0;
        P0=dat;
        delay(100);
        en=1;
        delay(10);
        en=0;
}

void lcd_init()
{
        lcd_wcom(0x38);
        lcd_wcom(0x0c);
        lcd_wcom(0x06);
        lcd_wcom(0x01);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比特率加倍
        TH1=0XF3;//比特率4800
        TL1=0XF3;
//        ES=1;
//        EA=1;
//        TR1=1;
}

void keypros1()
{
        static bit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int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uchar num=0;                                //临时变量
        P3|=0x0f;
        num=P3&0x0f;
        if(num!=0x0f)                                //检测有按键按下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50)&&(sign==0))
                {
                        sign=1;
                        switch(num)
                        {
                                case 0x0e: anjian=1; break;
                                case 0x0d: anjian=2; break;
                                case 0x0b: anjian=3; break;
                                case 0x07: anjian=4; break;
                        }
                }
        }
        else                                        //键抬起
        {
                if(sign==1)
                {
                        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TR1=1;                //开定时器
                        delay(100); //延时
                        SBUF=anjian;//串口发送键值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成
                        TI=0;                 //发送标志清0
                        TR1=0;                //关定时器
                }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
void keypros2()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anjian=2;
                }
                while(!k2);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a[anjian]);
        RI = 0;
        SBUF=receiveData;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uchar m=0;
        P3=0xff;
        lcd_init();
        UsartInit();
        lcd_wcom(0x80);
        for(m=0;m<11;m++)
        {
                lcd_wdat(b[m]);
                delay(200);
        }
        while(1)
        {
                keypros1();
                lcd_wcom(0x80+12);
                lcd_wdat(anjian+'0');
                delay(200);
        }
}